初出茅庐:请看我用DS1302写的整点报时程序

楼主(2010-09-25):
BCD, CD, GB, os, AD
以下是中断中的任务:
void timer0() interrupt 1//中断任务:取时间,显示时间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miao=turnBCD(read_1302(0x81));//读取秒
fen=turnBCD(read_1302(0x83));//读取分
shi=turnBCD(read_1302(0x85));//读取时
if((fen==0)&&(miao==0))//判断整点的到来 {
  flagbaoshi=1;//报时标志变为1
}
然后在主程序中判断中断标志的到来:
    if(flagbaoshi==1)//判断整点报时到来
    {
  flagbaoshi=0;//使标志变回0
     Beep();启动报时
    }
所遇问题为:一到整点就不停的报时,请各位大哥帮帮忙,看看是否哪里出了问题,一万个感谢!

网友A:
报时的时间没设定

楼主:
你好!if((fen==0)&&(miao==0))//判断整点的到来    这一句不是设定了时间的多少吗?每到整点都报一次时,是否有什么漏洞呢?

楼主:
求人回答啊~~~~!!!!

网友B:
报时的时间设置问题:Beep();启动报时,看一下你的BEEP()程序

网友B:
你好!if((fen==0)&&(miao==0))//判断整点的到来    这一句不是设定了时间的多少吗?每到整点都报一次时,是否有什么漏洞呢?

这个是判断整点的到来,但是报时时你的BEEP程序没有时间限定,也就是说响铃没有多长时间关闭。

楼主:
6# hailan13    你好!我用的是无源蜂鸣器,程序如下:void Beepkey()//按键音函数
{
for(a=100;a>0;a--)
{
  beep=~beep;
  delay(1);//经测试,大于1毫秒响一次时声音较好听
}
}

楼主:
已经设定了时间限制了,for(a=100;a>0;a--)  不太明白为什么,请兄弟继续帮帮忙

网友B: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i--)
for(y=110;y>0;y--);
}
void di()           //蜂鸣器发声函数
{
beep=0;
delay(100);
beep=1;
}

网友C:
变量名很可爱,中西合璧啊。

楼主:
10# john_light    呵呵~~我的英文四级还没有过呢?

网友D:
启动了报时,没看到停止报时啊

网友D:
看到Beep()了,这个不是让他响一百次吗?

楼主:
13# fzjswn   不是的,我的蜂鸣器是无源的,要用交流变化的频率才能响,不是一通电就响个不停的那种。

网友E:
看不出问题

网友B:
楼主程序调好了?

网友F:
9# hailan13 晕!X=z;x> 0;i--.这里错了吧

网友B:
17# zj 我更晕,是的,嘿嘿,错了,写错了。

网友G:
这是你全部的中断程序吗?秒等于0后什么时候会自加,是在turnBCD()函数里实现吗?
你可以这样来调试,
1 先关中断,在主程序里看能不能实现报时一段时间,关了一段时间,检测你的报时程序是否正确,
2 如果第一步正确,就跟踪flagbaoshi标志,查询它在整点报时后是否又置1了。

网友H:
beep()函数的问题
由于采取beep=~beep;这种机制
退出beep()函数时,beep可能是高,也可能是低
故退出beep()前,一定要有一条
beep=1;强制停止报时的语句。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现在发现情况如下:一秒是有区间的,在定时器中判断的时间较小,所以在一秒内不断判断时间的到来,所以不断报时。发现解决情况如下:把报时程序改为在主程序中判断,如:if(。。)然后启动蜂鸣器延时一段时间使单片机CPU运行时间超过一秒钟,这样就不会继续判断了,就不会狂报时了。
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