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讨论下创业初期小批量生产的问题

楼主(2010-09-25):
公司的规模很小,产品每个月的量不大,就100套左右。但是单板很复杂,焊点大概有5000个左右,BGA的芯片有3个。
    在平时的生产中,常见的问题有如下几种:

    1、贴片回来就发现电源短路。由于在主电源上的电容很多,而且包括BGA的供电。很难分析是什么原因短路。
    2、部份功能不良的。有些功能正常,但是某一个或者几个功能不正常
    3、完全不能启动的。测试电压、时钟等正常

    最近的一次生产中,生产200片单板,发现有60块不良。其中主电源短路的30块,部份功能不良的24块,完全不能启动的6块。

    针对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办法来定位问题呢。我们贴片的厂家找的是一家主板贴片厂,工厂5000人左右。做我们这种复杂程度的单板,完全没有问题的。目前怀疑是采购的元器件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元器件都是从代理商走的,不是从赛格拿的

    大家一起帮忙分析下,这个也是创业初期的一个宝贵经验呀。

网友A:
最近的一次生产中,生产200片单板,发现有60块不良。
--------------------------
赔大了......

楼主:
是呀。想象下5000焊点的板子,也不便宜呀。直接损失都很大。更大的是丢失了客户的信任!

网友B:
你得找技术能力强小厂子,大厂你的量太少。人家不当回事。

网友C:
不要抠那点钱,因为小公司小批量就意味着高利润,利润不高你做这点量根本没前途……找个能力强点的小厂就行了,现场和他们沟通PCB是否设计合理,有铅/无铅,IC是否要预烘干等问题

网友D:
小公司小批量就意味着高利润

确实是这个情况
找工艺好些的小厂,出个比较高的加工价格。
然后公司派个工程师在加工期间常驻工厂。

网友E:
赶快上量吧 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B:
mp说的好办法。小批量,不能太计较价格,也不能找大厂。

网友B:
司南那个板子也是这样。

网友B:
出obj文件,防止**版的。

网友F:
小厂子没有BGA焊接能力,量太小,有能力的企业部愿意接

网友G: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其实电源短路的问题,排除电容焊错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芯片的电源脚和地线短了,很可能是芯片引脚氧化严重,要是这样的情况,就算找再好的厂家也一样短路。

网友C:
芯片引脚氧化顶多也是开路吧……

估计问题还是更多出在PCB上,没考虑到厂家的加工能力。以前我曾经下载过一个别人的ARM9开发板的核心板PCB,打开一看,QFP封装的焊盘之间还过了两根线……
BGA的钢网做不好,操作时对不准,锡膏抹不好或质量太差,都有可能导致过回流焊时产生很多圆形的小锡珠,这些小锡珠能带来什么后果,看看BGA那个间距就知道了。

网友B:
提前做到几块板子没问题。排除pcb问题。这个pcb重新做的,跟上次一样。

网友H:
让工厂给你的BGA照X-RAY,首先排除BGA短路,然后,找几个板子,进行拆卸器件,查找问题

网友I:
提醒一下:
1。你的元件是手摆还是机贴?手摆的话出问题得到几率较大,如果再是手焊就更不行了;一般大厂的话,这么小的批量很难给你安排机贴。
2。元件走代理商的话也是会存在换货的可能,不过不至于导致那么多短路现象吧?!看你的描述,似乎是电源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吧?另外,元件选型、封装、走线可能都有影响。

楼主:
没有计较价格呀。

我们找的是主板生产厂家,工厂5000人。这个在一开始就有说了。我们贴片的板子,他们用的是西门子的贴片机。光是200片生产,就收了我们1.2w的工程费。

我们的PCB是专业的PCB公司做的,相信问题也不大。

PCB板是在PCB板行业最大的厂家做的。这里不介绍了,但是绝对是行业老大。

元器件是从正规代理采购的。但是量小,有些不是整包装的。

实在是找不到问题了。

另外这个产品不是高利润,目前是我们量没有做上去,我们的竞争对手出货都非常大。我们是刚刚开始做,开始这段时间顶着亏呀。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只是板上的电源短路,不是电源板。这个设备有单独的电源板。短路的是主控板。主控板上没有电源IC,只有使用电源的IC和滤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的是电脑主板生产厂家呀,还是朋友介绍帮忙性质才做的,工程费都收了1.2w。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的是做主板的大厂呀,工程费都付了1.2万,没有抠呀。

另外我们这个产品是一个量大低利润的产品,但是量大也有个过程呀。不会一开始做,每个月就几万台出货。

目前就是顶着亏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主要是目前很难排除电容坏的情况。整个板子主电源的滤波电容,加起来有400多个。很难分析呀。

网友B:
你这种情况真的非常难办,或许应该从设计方面下手分析一下。如果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或许是设计细节上的问题。

网友J:
个人觉得:
LZ既然有这么多坏板,就一定得逐个检查,彻底查清楚到底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是PCB不良? 电容不良?IC不良?还是焊锡残渣短路?还是PCB设计问题?...

必须的搞清楚真正的原因,做好统计并找到修正措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以后的生产中再次出现重大损失。

网友J:
其实,短路是最好查的故障,比那些时好时坏不稳定的好查太多了。

网友K:
批量时同样性质的故障通常具有共性。
象xwj说的,电源短路故障很容易找的。

楼主:
一般象这样电源短路的情况怎么找呢?

我们一个一个器件拆,拆了几块板子,发现问题都不一样。二个是钽电容短路,短路的电容位置不一样。一个是三极管坏,还是一个是晶振短路。而且基本上拆了就很难还原。

网友L:
从楼上的描述来看,器件采购的品质控制存在明显的问题。

楼主:
关键是如何来控制呢?

我们从正规渠道买的。该不会要每个电容都测试吧,那就麻烦得很呀。

楼主:
还有一个,晶振是原装进口的,是4个脚的那种,由于代理商不拆包,是整包购买的。

网友B:
你的渠道还是有问题。

网友C:
电容击穿……:
你不会是5V的电路用6.3V的电容,而且电源还用的是特殊的稍微处理不好上电就会有较大过冲的那种?
400个,就算每个只有0.1uF,并联起来也有40uF,更何况既然你会用了这么多电容,那么有一些大于10uF的也不足为奇,这么大的电容,足够一些LDO和DC/DC降压电路不稳定了。
如果外接电源,那更要注意了,我曾经用过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直流稳压鸟电源,开机关机瞬间的过冲连续烧了好几个有源晶振,最后用示波器才发现问题的根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有上电,就测量到短路。我们之前有发现短路的情况,现在的生产流程中,增加了一个上电前检测的步骤。

网友M:
其实这些问题分析下也不会很难。把短路的原因统计下,搞个直方图类的分析下主要原因。先解决主要原因,后面再不断完善。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可维修性和可生产性。这个也比较重要。要有让别人想犯错都没机会的设计最好。

网友I:
如果是没上电就短路,而且情况还不一样,显然是电容品质的嫌疑最大,不会是“二手”电容吧?代理也是会出问题的,尤其你们还不是大客户,就算是大客户,比如我们是某代理公司的绝对大客户,都出过问题。钽电容耐压差,一般2倍以上耐压值才行,我们基本用MLCC。

网友I:
另外, mohanwei说的情况楼主要充分重视,没上电就有短路,不代表上电后没有短路,应该好好查查电源的情况:系统本身功耗的变化(注意抓瞬态值);电源模块的带载能力、稳定性等,过载也是会有输出高压的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到大家很热心,非常感动呀。多谢大家了。

目前好的板子中,都很正常,还没有出现坏的。测试的各种情况下的波形也正常。

网友N:
春哥自己创业了,恭喜。

网友O:
我们公司的那主芯片小板一百块有7.8块电源短路。。上面好多贴片电容电阻。把那一百多脚的主芯片自己手工用焊锡焊一遍就好了。大部分是芯片间的引脚短路造成的,过孔不合理也是其中的原因。机器焊的电容电阻应该很少会短路吧。。。。

网友P:
其实,短路是最好查的故障,比那些时好时坏不稳定的好查太多了。
引用 网友J:

太对了!曾经接修一块板,每天仅第一次加电测试的时候报故障,然后整天任何时间测试都不会有问题……神了!!

网友P:
如果按楼主的描述,我觉得应该而且必须查设计。凡是生产中需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才能保证加工质量的,那就要好好考虑设计了。设计出来的东西不好加工或加工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糟糕的设计——别指望生产线上的工人们哪怕是工程师在你的产品上花很大的心思。

网友Q:
说说偶的体会。
俺和楼主一样创业初期,苦苦支撑中。
我最深的感触是: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后面的生产,测试,维修等所有工序,比如器件封装选择,尽量选择方便后期手工焊接拆卸的封装,而避免使用引脚非常细密的,尤其是像楼主的BGA类封装,还好我们的行业还不至于用这么BT的封装。另外PCB布板的时候也要照顾后续的这些工序上的操作方便,比如一个易损件的周围就一定不要放太多高度比较大的器件,否则单独拆除这个芯片,将来会很痛苦,你也会因此付出更大更多的人工。
创业起步阶段,利润不是最重要的,先保住客户,千万不可因成品率太低,产品使用中故障率太高而丢掉已有的客户才是重中之重。

楼主:
回复 网友Q:

板子比较复杂,没有办法呀。我们也是很害怕BGA的。目前BGA出问题还少,主要是板子器件多,一旦哪个地方出问题,找起来非常麻烦。

PCB设计这块的,由于板子比较复杂,我们自己做不好,请了一个专业的公司帮忙做,他们的设计能力很强,估计问题不大。包括给我们做贴片的厂家(做主板的生产厂家)都说我们设计都很好。

目前我们也是怀疑器件质量的问题。但是从正规渠道买的,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去改进了。

网友R: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多数情况是贴片的问题、也有可能是pcb板不良,元器件不良的可能性很小,可以拿给我帮你维修分析。

网友S:
找几个工人,弄一台北京青云的焊板子机器。

网友T:
楼主的经历对于一个新产品来说很常见,第一批下来觉得一切都乱套了,然后慢慢查,能找出多方面的原因,反复几次产品才能达到稳定。

建议楼主用专门仪表查找短路点,我知道有的焊接厂有那东西。如果你的焊接厂有,可以让他们增加一个检测工序。

网友U:
头次做的话70%的成品率也正常,事实上,你啥也不做,下次估计就要好不少。楼上说的有道理,应该是类似热成像仪的东东,把发热的点或回路拍下来。

网友G:
如果芯片引脚氧化,可能导致焊锡不能正确焊到焊点,导致两个引脚短路,我曾经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氧化越严重,短路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V:
你们是哪里的,我是上海的,可以专门帮你修,BGA植球!
如果上海的话,可以上门服务

网友W:
那你怎么不请他们工程师帮着找找原因呢?他们有经验,另外给点小费他们肯定高兴做。以后有问题你也好说话啊!!

网友X:
这么小的量,楼主在PCB加工时做了测试支架没?也有可能PCB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问题,而不是后续的焊接问题

网友Y:
老王也太懒了吧?
根据我的经验,当年我们的板子几乎每一块都是修出来的,因为好厂不给做,烂厂贴片机不行,甚至用手贴,后来找了一家稍好一点的加工厂,直通率60~70%,而且品质不稳定,到现在自己的生产线做,直通率98%以上。
下面按最可能顺序列出原因
1、焊接问题:烂厂贴片机不稳定,贴不准,抛料,大厂做这种小单一般不会全部上机,为了节约时间,会部分用手贴,另外钢网开孔厚度温度曲线不会单独为你的板子调整,所以直通率很低。
2、器件质量问题:包括有铅无铅,是否拆包,引脚有没有氧化,甚至次品,假货,pcb质量问题,不是专门做小批量的加工厂,根本就不管你,全部做完,你修板是你自己的事。没到大批量之前根本不可能解决。
3、设计问题:别太自信,也别太相信外包公司,设计有问题很正常,就算生产10年的产品也有可能存在设计问题。
比如我们厂,我测算过外加工单2000元才刚刚保本,要想赚钱,每单至少也要5000~10000万元才行。越复杂批量越少的板子越不赚钱。
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肯花钱的,问题应该不是出在钱上。主要是来料控制没有经验,选择的加工厂也不太合适。

网友Z:
跟着贴问一下上面几位经验人士,是否可以推荐几个在深圳的专门做小批量的技术实力强的厂子?谢谢。

网友Y:
楼上:我还真没找到比我们厂更好的地方(有点恬不知耻啊!但是大厂做小批量真的不行,烂厂就更不行),你的单我也不知道我们厂愿不愿意接(他们今年开始也接一些外加工),至少你可以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就算不做,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经验。0755-88878093转余**。你就说赵工介绍的。

网友AA:
厂小就点使用点“笨”的办法吧!焊接好三个BGA的后直接拿回来,测试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焊接其他的!
这样的话要找一个专门测试芯片的与发现问题的。检测出好的来送到焊接厂继续焊接其他的芯片,这样出来的东西肯定没有问题,要是一起都焊接出来了,麻烦大了谁也查不出来是什么毛病啊!个人意见!

网友AB(2011-11-05):
北京万龙精益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精细SMT贴片加工、电路板焊接、PCB线路板加工、组装、电子产品OEM加工、BGA焊接及返修的民营**技术企业。联系人:李前根,联系电话:15110035880 ,QQ:2501974446.

网友AC:
这么高的废品率我想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基本上也暴露的七七八八了,首先得把这些问题彻查然后罗列出来,再有针对性的改善。我想这里面的问题不外乎如下几种:1芯片的质量问题,也即采购渠道问题:不要迷恋于全新原装的100%的成品率神话之中。这里面包含两个意思:第一,混乱的市场当中不乏那些无良的供应商,以次充好,用翻新的二手货充当全新原装货。而一般人也很少能够对拿到手的芯片准确的判断出是全新原装还是散新的。第二,即使是全新原装的也不一定就100%没问题。刚刚给客户做的以小批样板,据称凌特的片子是拖老板的妹妹在美国厂家订购的。50套里(150片)照样有不work的,换上样板上的立马干活。2 焊接质量:小批量的活的确不好找质量过硬的焊接厂,即使是上了量,焊接厂对焊接工艺、流程没有保障(比如是否做ICT,当然这个也要取决与PCB设计),对PCB的加工工艺不熟(比如在顶层和底层有焊盘的地方铺了大量铜层,两者直接安全距离又很小,导致焊接过程中热量迅速流失,以至虚焊),但又不能给客户提出合理的建议,对特殊封装芯片如BGA和QFN的氧化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都是决定产品焊接质量的重要因素,而且有些是和电路设计息息相关。3 PCB的质量:我曾遇到两次PCB出现问题的情况,一次是做一个双面板,顶层和底层都有覆铜。做了20块小板子,其中一块控制继电器的电路死活不灵,后来查找原因,继电器前端的控制关断的三极管的基极信号在经过一个过孔时和GND的覆铜层短路了。在就是最近做的一批四层板,50块中有七八块上存在过孔从顶层翻转到底层时断路。且不止一两个过孔。问及PCB加工厂,厂家回答说利润太小,就没有做测试架,是用飞针测试的。因此存在一定的废品率。但我怀疑可能就没有做过测试或者只是部分做了测试。发现此类问题,立马换厂家。4 PCB设计:很多人都认为小批量成品率取决与芯片质量和焊接质量,实则不然。和你的PCB布局和设计有很大关系。如果的你布局不合理,很可能直接导致焊接质量急剧下降。这些问题在一些大厂家负责QC的人应该感触比较深,负责给中兴或者华为做PCB的厂家经常把他们的板子打回去,让他们重新布局,说你这么lay板子不方便我们做焊接。如果你**,我们不保证质量。简单总结几点,也是深受其害。多多交流。

网友AD:
把不能启动的板子上的芯片全部拆下一个一个测试!虽然麻烦点,但是没准就是电子元件问题!

网友AE:
看了这个帖,才知道高人不少。。。
我经验,就是,这是一个综合过程,不是简单就说焊接问题。。很多细节问题,需要一个个去排除。
不能说,用最好的,就OK了。。不能有一点侥幸心理。认真处理每一个板的每一个问题,找到原因。
不能简单认为,这个只是偶然,不处理,以后很少机会发生。。
百分之99的努力,是来防止1%的出错可能。

网友AF:
我说下吧:
楼主问的问题是怎么找出短路点(400多个退偶电容),如果一个一个拆下来测试显然不行,借助专业工具仪器,又太费钱。我给楼主一个建议:
我之前帮别人修过一个笔记本主板,就是一接电源就保护,显然主板短路,打开主板后也看不到那里有明显的短路,主板上沿电源回路上一溜的电容,而且主板原件又密,显然不能一个一个拆。我就外接一个稳压电源,电压调到4v左右,电流限制1A,强行加电,同时用手摸电源回路上的电容,结果很过就找到一个发热的短路电容,擦下一测,就是短路,此时主板也不短路了。换上一个好的电容主板ok了。
当然,这个办法只是帮你快速找到短路点,问题的根本原因需要你统计短路点后才能最后得出。
你可以试试。

网友AG(2012-02-12):
hwwss 方法不错。
我有一堆短路板子,没时间去查。
短路板子最麻烦,因为电源线最多。

样板与批量区别是相当大的。
95%良品率,1K下来也有50块有问题,处理这50块也是很头痛的。

我现在批量老板良品率,是98%以上。新板开始都不会超过90%。
LZ的问题,是量产绕不开的,慢慢积累吧,这也是以后的财富,也是别人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