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口PWM被拉成高電平

楼主(2010-09-26):
PWM, I/O, hz, AC

各位高手幫忙看下什么問題(線路目標是做17v,-7v電源快速切換的)
軟件模擬是好的,實際搭出來的電路I/0口輸入PWM時候,被拉成高電平。(輸入源:51單片 i/o口模擬PWM 60HZ,上拉270電阻.)
做了以下測試,沒明白真正原因,各位幫忙分析下.
1.斷開2組三極管聯系,單組實驗測試沒有問題(輸入源:51單片 i/o口模擬PWM 60HZ)
2.輸入源該為手動切換高低電平,輸出也沒有問題.

网友A:
上拉270电阻是什么意思?270欧电阻么?如果是,51的IO低电平输出能力可不够。

网友B:
应该是 脉冲信号速度太快 导致在给低脉冲的时候三极管也导通了
固然是被电压源拉成高电平~~~~~~~~~

网友C:
不被拉高才怪了,增加个NPN三極管在R1,R2处!

楼主:
不被拉高才怪了,增加个NPN三極管在R1,R2处!
引用 网友C:

請問下怎麼從原理上來解釋這個問題?

楼主:
今天嘗試如上圖斷開此線路,發現兩組電路都可以帶得起來。。有高手解釋下嗎
PS:謝謝各位,今天也嘗試各位朋友的建議,調整上拉電阻,R1R2前加三極管帶都無效。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但是感觉mos管驱动部分应该加死区,否则两个电源容易短路

楼主:
今日用兩個三極管替代MOS管,測試通過。。:sleepy:
有高手解釋下不。。難道就此結貼

网友E:
pwm口输出口应该是推挽方式的。所以拉高是不可能的。 除非那口被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