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 怎么得到高低电平信号

楼主(2010-09-26):
(无正文)

网友A:
用运放做个比较器。

网友B:
用比较器.与基准电压做比较后.输出可以得到高低电平.

网友C:
如果高低光比明显,可试用光敏电阻下拉,固定电阻(例如10K)上拉接入IO脚,光亮亮时电阻值低,拉低变低电平;暗时光敏电阻阻值很大(几百K以上),IO为高电平。(没实验过,请自行测试)
如果是增强型的MCU, 用AD是最方便的! :) 例如。。。 :)

网友D:
模拟量没有关系,读IO自动变成数字量了

网友E:
这么说你的光敏是线性比较好的那种了
可以用一个电阻做偏置,取样到一个三级管的b基,三极管的c级就有你想要的数字量了
不过偏置电阻要调。

如果只是要得到一些数字量的话,建议用光敏电阻。还有一种特性和一般二极管类似的光敏二极管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