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怎么看程序的ram大小

楼主(2010-09-26):
比如我编译好一个工程像下面的程序代码大小,像flash大小和ram大小应该各是多少呢 谢谢

Program Size: data=147.1 xdata=7653 code=50230

网友A:
Program Size: 片内数据RAM=147.1 片外数据RAM=7653 程序存储器=50230

网友B:
Program Size: Code=90368 RO-data=2200 RW-data=8168 ZI-data=39616     这个怎么看了?

网友B:
ROM是90368, 其它都在ARM或外部ARM中?

网友C:
楼上,是ARM还是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