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07输出电压摆幅

楼主(2010-09-26):
(无正文)

网友A:
OP07正负5伏供电,输出摆幅正负3.5伏

网友B:
设计的时候按照2V的压差来用比较保险。

网友C:
电源源工作的话也就是2~3V的范围

网友A:
输出摆幅=电源电源-1.5伏即可

网友D:
输出电压摆动幅度与输出电流有关。输出电流越大,电压摆动幅度越小。
对通常的负载(电流小于1mA),估计为电源电压减掉1.5V(绝对值),差不多。

楼主:
多谢LS,在请教一下,OP07组合三运放的仪表放大器,摆幅也是一样的吧!

楼主:
多此一举了,是一样的!!

网友D:
7楼:
一样的。

楼主:
再次请教LS:经典三运放仪表放大电路增益在前两个运放,我想放大小信号时,前两个运放选择失调等小的运放,后级的运放就选用普通运放如324,可以吗?主要想节省成本,而不影响放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