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如何降低场效应管功耗

楼主(2010-09-26):
我想用H桥来控制电机正反转。在调试正转时,发现Q1很快发热,运行5分钟就很烫手了。电路如图所示。
量A、B、C、D、E、F电位分别是:15V,   10.5V,   0.5V,   0V,   15V,   15V
Q1发热,Q4不发热。分析原因是Q4饱和,功耗低;Q1的Vgs受电机电压影响,总是保持4.5V,不饱和。所以Q1功耗大,容易发热。
哪位有经验的朋友请帮帮忙指点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使Q1功耗降低,又可以保持电机工作电压保持在10V以上?(注:加大或减小电源电压不行,已经试验过)

网友A:
Q1,Q2用Pmos

网友B:
Q1处于放大状态,Vgs刚好处在4.5V(通过你实测推算出来,这个Vgs是主因,他引起的Vds上4.5V压降)

对桥驱动不懂,呵呵,换PMOS?
至少上下管应该一个P一个N吧,呵呵

楼主:
不换场效应管直接改电路可以吗?我公司IRFP250比较常用,其他器件要自己出去买,不方便。

网友C:
这样的驱动方式 上桥臂mos肯定是处于放大状态,
可以用独立的隔离电源进行驱动,如果不方便隔离,可以提升驱动电源电压

网友D:
线性工作,肯定发热。
需要改变驱动方式,让各管开关工作。

网友E:
上桥改成浮动电压驱动呀,用自举的,或者另外加个升压模块,比如用NE555升压

楼主:
zhaohe2001   说的对,上桥臂mos肯定是处于放大状态。提升驱动电源电压是不是说Q1栅极电压提升到20V,然后漏极电压依然是15V?这样的话不就要用两个电源了?

网友C:
是的  上桥臂驱动提升到20V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