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13a复位脚问题

楼主(2010-09-26):
ATtiny13a 熔丝位,设置外部复位怎么是恢色的,难道只能芯片内部复位吗?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高压编程器,hvsp方式可以随便改

楼主:
是不是用编程器就可以修改了?那如果我用编程器设置为外部复位,然后用isp下载器去读出来是外部复位还是内部复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