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bo c 显示查看问题

楼主(2010-09-26):
程序是输出512行的代码,只显示了后面20几个代码,如何上翻查看前面的400多行的代码,或者如何将它生成文本文档(可以复制粘贴的)?谢谢!

网友A:
用文件啊,
先定义一个文件指针 FILE *pf;
然后用pf = fopen("文件名",''读写方式");打开文件,并获取文件指针。
然后用fprintf();这个函数写入,写入方式和Printf 一样,只是多了一个文件指针的参数(第一个参数)。

楼主:
谢谢!
这个函数就是打开了一个bin文件,然后把512条字符串写进去,同时用printf函数输出每个字符串的首地址,您的意思,我只能理解为按照同样的方式打开2个文件,同时打开2个文件进行数据输入没试过,我再查查试试。

网友A:
可以同时两个文件的啊

楼主:
以前没练习过对文件的操作,看了一些对文件操作函数的定义,用法和作用,以及你的提示,成了,谢谢!

网友B:
呵呵 可以用批处理啊~~
假设你TC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是 TEST
test >> 1.txt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精确的说,这个叫做输出重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