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整流桥,降低损耗,大侠给点意见!

楼主(2010-09-26):
没什么特别的说明,这个设计主要为了降低二极管的损耗。。大侠看看是否有问题。或者给点意见和新思路。小弟磕头拜谢。
主要关心在在长期使用的可靠性方面的问题。

楼主:
电阻的取值是6.8K....

网友A:
不知道成本得多少,与常用的整流桥比

楼主:
成本不是太敏感,,但损失的压降小,,散热也比较好,,电流有点大12A,,

网友B:
参见同步整流技术。网上搜。

网友C:
24V12A,这样的电路就不如用萧特基二极管了。
用萧特基二极管,可以直接代换,电路比此电路简单得多,成本也比此电路低。

网友D:
二极管比mos损耗大很多,参考同步整流,BUCK开关电源里有介绍

网友E:
同步整流要求变压器输出带中间抽头;另外同步整流的前提是滤波电容电压比输入脉冲低。LZ电路变压器输入好像为市电,楼上图直接这样驱动,正弦波若干阶段场管导通时极可能会发生倒灌,电路设计失败。必须控制输入电压比滤波电容荷电电压高时才开启场管,这样一来电路会比较复杂。针对LZ项目,总共两三百瓦功率,同步整流与用肖特基管的普通桥式整流或全波整流相比,优势不大,成本和复杂性大增,可靠性降低,综合考虑,LZ还是毙了它吧。 某话比较直,LZ别介意,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wh6ic的直言相对,,,有人给我提示过,,后面的滤波电容会让系统有问题。。。看来是这样。

恩,,那就只能去掉上面两PMOS,,保留下面两NMOS。。。

网友F(2012-06-15):
都很有见解,路过学习了!

网友G(2014-05-13):
要用电流互感器驱动MOS栅极。。。。成本高太多了。。。。。

网友G:
而且用工频变压器从交流线路供电的产品一般对效率没有那么敏感,大胆地用普通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