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请教

楼主(2010-09-26):
自恢复保险丝SR60 050

型号是什么意思,是500ma保护,还是500ma可以正常工作,

请教

网友A:
电气性能
型 号
IH
(A)
IT
(A)
Vmax
(V)
Imax
(A)
Rmin
(Ω)
Rmax
(Ω)
Pd
(W)
Max.Time to Ttrip(S)
IT
5IH
SR60-050
0.50
1.00
0.45
0.77
5.0

IH: 20环境温度下自复保险丝最大工作电流;
IT:20℃环境温度自复保险丝最小启动保护电流;
Vmax: 自复保险丝最大工作电压;
Imax:自复保险丝最大耐受电流;
Pd:
自复保险丝动作状态下耗散功率;
Rmax: 自复保险丝未动作前最大初始电阻值;
Rmin: 自复保险丝未动作前最小初始电阻值;
Ttrip:在20℃环境温度下,5倍最大工作电流或特定电流下的最大动作时间。
储存及工作温度:—40℃到85
型号说明

SR

不动作电流: 0.50A

最大工作电压:60V

SR60系列

说明
SR60系列自恢复保险丝应用于电子变压器、灯具、火警系统、音箱、工控系统。

SR60系列的电气特性(20℃)

SR60系列元件尺寸(毫米)

SR60系列动作时间曲线表
A=SR60-010
B=SR60-017
C=SR60-020
D=SR60-025
E=SR60-030
F=SR60-040
G=SR60-050
H=SR60-065
I=SR60-075
J=SR60-090
K=SR60-110
L=SR60-135
M=SR60-160
N=SR60-185
O=SR60-250
P=SR60-300
Q=SR60-350

Tags:SR60系列自恢复保险丝,SR60系列PTC,SR60系列热敏电阻

网友B:
可恢复保险丝器件在设计上用于保护敏感的电信网络设备不会由于过电流故障而被损坏。在发生这种类型的故障时,PPTC器件的电阻将从其基本电阻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电阻值,从而有效地隔离这项故障。

60-050就是耐压60V,维持电流5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

050就是保持电流(ih):25℃静止空气环境中不触发电阻突越的最高电流。

网友C(2013-08-29):
PTC行业命名规则基本是标注的都是维持电流,动作电流一般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