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发热问题

楼主(2010-09-26):
用芯片TPS5430搭的一个12V-5V的电路,刚开始L1用的是一个33UH的0805型的贴片电感,电感体积很小,结果电感很热。后来换了一个22UH的绕线电感,电感体积比较大一些,但是芯片TPS5430又开始变得比较热。使用时,12V电源的输入电流大概是130mA。我在设计PCB时,没有按照PDF上的要求来设计,可能散热不好。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改才能改好。希望有高手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这么夸张的电路……推荐你用ST10吧,SO8封装,最大输出电流3A,只需外接两个22uF的电容(优化也只需多加一个0.1uF)和一个3.3uH的电感(因为工作频率高达900KHz,所以电感可以做得很小)。整个电路面积也就指甲盖大小。
工作于同步方式,所以内置了开关管和续流管。

网友B:
这个电路我前几天也有调过,按照你的电路图看,后面的负载就是个LED串个电阻的话,产生的电流应该不会有多大。况且后面那个电感你已经换成22UH的绕线电感了。 不过从你的这个现象看,应该是后面负载消耗的电流过大产生的,你测一下后面输出5V那个地方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10是什么芯片?我这个设计的PCB已经做好了,暂时不打算大规模改动。希望能在原电路上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电源电路后面还有很多电路的,比如说5V-3.3V,5V-1.8V和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这个电流我没有什么好工具测。我的输入电源是稳压电源,上面显示电流是130mA,估计输出电流大概在300mA左右吧。

网友B:
你把后端输出5V的地方割断,然后用万用表打到电流挡串在这个地方上电让板子工作,看看电流到底是多少

网友C:
如果有时间的话,看书,如果没有时间的话看规格书,瞎弄没意义,连需要什么都不清楚的话,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D:
发热要么是效率比较低,要么是过载。

电感的几个参数需要注意,除了电感量,电感能通多大的电流也是需要关注的,电感里面是金属丝,金属丝比较细,通电流能力自然就小了。

网友E:
maychang说的那个ST10是啥玩意??我搜了一下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