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之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9-26):
如图所示电路,变压器是一个双十五输出,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后接两个整流桥,上电测试,整流桥1的输出为37.2(vin是30v),整流桥2的输出 为32.6(vin是15.2v)。这让我很困惑,为什么整流桥2的输出那么大,不符合整流前后电压关系。
大家帮忙解析一下,会不会是负载电路对整流桥二的影响呢?如果是,可能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先将原理图贴完整了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2是DB2的后续电路,求正解!

网友A:
接法有问题,5/7/9哪个是中心抽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7是中心抽头!

楼主:
变压器的接法有么有问题?

网友B:
这种要求正负输出的整流电源,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必须接地(zhf正负电源公共端),实际上是两路全波整流。
如果需要一路更高电压的整流输出,必须另想办法。
此问题好像是在模拟版面回复过。

网友A:
这样接法是不对的,岂不是输入地是悬空??多了几个二极管的压差,两端不平衡是小事,带载后小心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被你言中了,问题已经更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