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系统中NOR NAND FLASH 问题

楼主(2010-09-26):
初入ARM,下载了个2450开发板的资料,其中原理图中有个64M DRAM  4M的NOR FLASH 和一个1G的NAND FLASH。看了资料,NOR 和NAND FLASH 都是可以烧录wince或者linux启动文件的。烧录界面中有选择NOR 或NAND FLASH。我的疑惑是既然都可以烧录,那要NOR FLASH 干什么呢?不能都烧录到NAND FLASH 中吗?然后直接从NAND FLASH中启动wince 或linux系统。
请高手帮忙解答这片NOR FLASH可以不要吗?

网友A:
可以不用的.

网友B:
程序可以在NOR中直接运行,但是在nand中不行。

网友C:
有些系统中,专门用一块小的NOR FLASH 放BOOT,应用程序再放到另外一块FLASH中。这样可靠性更高。小的NOR FLASH 也是可以不用的

楼主:
谢谢,确认可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