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接口4线的SWIM,仿真环境IAR,怎么查看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0-09-26):
为什么我的程序在运行后,我查看寄存器的值都是0啊,看不到变化。
比如我查看寄存器PE_ODR的值,程序暂停后,我watch寄存器PE_ODR的值总是为0x00,而实际上我用示波器测的话,是0xaa,跟我设定的一样。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用SWIM接口,只能down程序,不能查看寄存器的值啊,还是仿真环境不支持,还是什么的问题?

把我正在跑的程序停下来看寄存器的值的,但始终是0。

楼主:
用的是ST-LINK的仿真器

楼主:
还是必须要用STVD啊?

网友A:
你得用View->Register观察

网友B:
IAR 1.1 sp3有bug

楼主:
用VIEW->Register观察的值也都是0

网友A:
那就是别的原因了

楼主:
好像是IAR的BUG,我换了个版本的IAR,就OK乐

网友A:
之前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现在换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C:
用iar stm8 1.10 SP4

楼主:
是的,1.10 SP3有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可以理解,IAR环境下想看寄存器的值,需要正确的器件描述文件(Device Description File),在刚开始时,IAR可能没提供DDF文件,或者DDF文件有问题。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根据寄存器的地址,用VIEW->Memory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