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TXD数据发送

楼主(2010-09-26):
UART的TXD和RXD的电平都正常,但是就是TXD没有数据发送,谁知道什么原因?弄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哪里的串口?PC上的么?

楼主:
是的,和电脑连接,CPU的几路电压也正常,能烧进程序!

网友A:
将TXD和RXD短路,用串口调试软件自发自收测试,如果还有问题说明硬件故障,否则就是你的系统存在问题。

楼主:
恩,好的,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