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面额的识别问题

楼主(2010-09-26):
通过图像可以识别出不同面额的*币。

之前也简单提过一下,chunyang等前辈也跟我说过图像识别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这次比较有针对性:需要用到此功能实现识别出不同面额的*币。我们以前的方法是通过检测*币的尺寸来识别,但是以前这种方法比较落后而且很容易出错,还没想到其他的好方案,不过今后很多地方都想用上图像的处理方法。

想再次请教下大家,实现图像识别出不同面额的*币应当是怎样的思路,自己对这方面确实从未涉足,还望大家详细指点下思路方法,我想是不是需要借助arm跑系统吧。或者可以借助一些模块、成熟技术、产品等等方法,还望大家多指点下!

网友A:
图像识别一般都用DSP的吧?

呵呵,取图后抓关键点进行识别,例如抓20个关键点,有15个识别通过就当识别OK,否则吐出去。

楼主:
图像识别一般都用DSP的吧?

呵呵,取图后抓关键点进行识别,例如抓20个关键点,有15个识别通过就当识别OK,否则吐出去。
引用 网友A:
恩 请教yewuyi能不能在具体说下呢?比如整个系统的构成和思路具体是怎么的呢?
还有一点就是用arm和用dsp做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配合pc机做呢?

网友A:
呵呵,图像识别俺也是外行,只是稍微了解一点皮毛。

系统就是:DSP+摄像头
有的摄像头好像要配一个数据采集卡,不过现在多数摄像头好像都可以直接用某种通信方式吧图像数据传给芯片。
DSP是专门做信号处理的,对信号处理的速度不是ARM所能企及的,但如果采集速度比较慢,图像分辨率较低的话,也有用ARM做的吧。

至于是否配合PC,有的人是把几个图像取模后用PC固化到DSP中,使用中摄像头取到图像和固化的图片比较。

呵呵,再次声明,俺是外行,如有误导,纯属无意。

网友B:
这个靠的不是电路而是算法,楼上小夜说的不错,通常的结构是DSP+摄像头,用ARM也可以,流程为:量化图像,图像增强、确定基点、提取特征量、匹配比对,如此即可识别,但还是我说过的那句话,楼主公司最好外协委托开发,实用的算法是要经过大量实践检验的,没有理论基础、没有经验就自己搞,等搞出来,还有没有客户都难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 公司也在让教授和总工帮着搞 作为我确实需要尽可能的掌握最多 我会先按照chunyang和小夜说的看下 有问题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