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鼠标驱动程序中MOUSE_INPUT_DATA结构体用法

楼主(2010-09-26):
小弟在搞一个触摸屏驱动程序,其中模拟鼠标部分用到鼠标驱动程序中MOUSE_INPUT_DATA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_MOUSE_INPUT_DATA {
    USHORT UnitId;
    USHORT Flags;
    union {
        ULONG Buttons;
        struct  {
            USHORT  ButtonFlags;
            USHORT  ButtonData;
        };
    };
    ULONG RawButtons;
    LONG LastX;
    LONG LastY;
    ULONG ExtraInformation;
} MOUSE_INPUT_DATA, *PMOUSE_INPUT_DATA;

Flags标志是标示鼠标的坐标属性(即相对坐标、绝对坐标等)

ButtonFlags标志是左右中键按下和松开的标志

LastX是鼠标X坐标,与Flags标志有关

LastY是鼠标Y坐标,与Flags标志有关

问题如下:
当Flags标志是绝对坐标时,只要将此时的触摸笔触点的X,Y值给LastX和LastY就可以了,驱动可以正常显示触摸笔触点位置;但是当Flags标志选择相对坐标时,该给LastX和LastY送什么值呢?是否是触点此时的X,Y坐标与上一点坐标的差值(根据相对坐标定义理解)?我现在是送的差值,可是显示的触点位置很不稳定,乱跳。了解的前辈指点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