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在直流回路里,交流相当于短路

楼主(2010-09-26):
看三极管的分析,直流分析是,交流电源相当于短路
交流分析是,直流电源相当于短路
一直也就这样记着,当从没有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哟

网友A:
在交流信号远小于直流信号情况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信号), 交流信号相当于是一个微扰, 直流决定电路的整体方向, 这样,可以先忽略微扰(交流小信号),分析出电路整体情况,然后加入微扰,解出电路的完整情况。

具体的数学上的依据是——泰勒展开,这里当然是电路在直流信号下的展开,交流小信号就是那个delt x.

顺便说一句,不是交流短路,而是交流源置零——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

网友B:
应用叠加原理,你可以把交流和直流分开来分析.分析直流时,交流输入为0.分析交流时,直流为0.

网友C:
直流回路里,交流相当于短路?
不能吧?

网友D:
应用叠加原理,你可以把交流和直流分开来分析.分析直流时,交流输入为0.分析交流时,直流为0.
引用 网友B:

赞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是在直流回路里,交流相当于断路
但是maychang大侠,怎么理解呢?
特别是在交流回路里,直流相当于短路怎么理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但是还是没看太明白,我再仔细琢磨琢磨
好像是《电路》那书上的知识,可惜我现在手头没那书,回头找找课本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再仔细看看《电路》书里的叠加原理去。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明白您的意思,阻抗?怎么理解呢?
大侠往指点

网友C:
7楼:
交流回路中,直流电源相当于短路,是因为直流电源两端并有相当大容量的电容器。该电容器对交流回路信号的阻抗必须足够小,直流电源才能够相当于短路。
高保真音响要求放大器工作到20Hz甚至更低的频率,所以这个并联在直流电源上的电容相当大。袖珍晶体管收音机只要求工作到约200Hz,那么并联在电源两端的电容就可以小一些。
但并非所有直流电源都是两端并联电容的(很少见,但不是没有),如果没有在直流电源两端并联电容,则直流电源对交流回路不能看成短路,往往是应该看成开路。
直流回路中的交流信号源,则要看该信号源的具体情况。若有电容器隔直流,当然看成开路(断路),若无电容器隔直流,则需要看该交流信号源的内阻,既不能看成开路,也不能看成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电容的缘故,谢谢maychang大叔了

《电路》书还是的回头仔细看看······

网友F:
从理论上讲,电路由一组电流、电压的方程描述(KCL,KVL)。把描述三极管放大电路的方程组,利用泰勒展开(dx只保留一次项),把方程组分裂为两个方程组,一个描述直流(即静态部分),另一个(dx的)描述的就是动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交流回路,在这个方程组里,没有直流电源项,这就是所谓的“直流电源交流短路”。

网友G:
to 13L:

那可不是泰勒展开,而是傅立叶展开....

基尔霍夫定律也不能保证电路具有叠加性,必须各个元器件满足线性假设....

线性电路满足线性叠加原理——即两个信号叠加后处理可以分解成两个信号处理后的叠加(反之亦然)。任何周期性信号都可以分解成直流,基波和各次谐波的叠加(傅立叶定理),故按叠加原理,就可以分别处理,然后再叠加。这就是直流和交流可以分开分析的基本原理。

直流和交流分开后,电路上的容感器件自然扮演着和原来叠加时不同的角色。大电容(含电源)对于交流来说畅通无阻,所以交流分析时必然将其短路。但对于直流分析,无论电容多大,其都是堵墙无法逾越,自然便是断路。同样的,对于大电感是“交断直通”。

网友F:
对KCL和KVL做一次微分得到交流通路,还没到傅立叶那么深吧?

网友G:
to 15L:

“对KCL和KVL做一次微分”是得不到交流通路地。

网友G:
关于“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

首先明确,这里所谓的“通路”非物理实体通路。

为何有“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的说法?如上所述,是因为存在线性叠加原理,而周期信号又可“离散”地分解成不同频率信号之和(含直流零频)。线性叠加原理不是无条件成立的,前提是所讨论的系统是个线性系统。注意前面所说的“离散”二字。如果是非周期信号,则存在的是连续频谱——傅立叶变换;而如果是周期信号,则存在的是离散频谱——傅立叶级数。对于连续的频谱,谱线从直流到无穷高频率连续分布,无离散“通路”可言。反观周期信号的离散频谱,谱线分裂具有明确的区域划分,自然“路”也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不明白您的意思,阻抗?怎么理解呢?
大侠往指点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变化都是阻抗的问题

这个我也在慢慢理解

估计要被批了  呵呵

网友H:
把理想电源当黑箱,对其加电
dv/di = 无穷  则为电压源,相当短路
dv/di = 0       则为电流源,相当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