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效率问题(用于充电)

楼主(2010-09-26):
这个图用来充电,1200mAH电池应该可以充(5-6)个200mAH电池,结果只能充3个电池。很明显,能量转换率较低,问题应该聚焦到DC-DC转换上,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A:
呵呵,我一直认为电池并联充或者串联充都是不可靠的。

网友B:
地和地之间接的电阻电容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充电池充电过程 电能-->化学能-->电能 就有个效率问题,比如NiMH电池1/10C率充14小时才差不多充满。何况你的这种小电流DCDC本身也有效率问题。充三个差不多。

网友D:
楼主的算法不对,不考虑电源变换的效率,仅电池的充电效率通常仅在70%左右。

楼主:
(有一点没画清楚:虚线框内的【小电池】是有充电管理IC的,100mA,恒流恒压)
看能否对这些效率进行测量?(暂且不计电能-化学能的转换损耗,这个没法控制)
----------------------------------------------
1.总效率:绘制【DC-DC输入功率】VS【DC-DC输出功率(即小电池充电输入功率)】曲线,由此求出总效率
2.电池的充电效率:绘制【小电池充电输入功率】VS【小电池充电实际功率】曲线,由此求出能量转换效率。
3.电源变换效率 = 总效率 - 电池充电效率

网友C:
测电源效率应该直接用合适的电阻负载,测量计算输入消耗、输出消耗  就可以得出结论。没有专业设备比较难得到电池的充放电效率。

网友E:
2V 电池??
1.2V ?

这时候,二极管上的损耗很大!
二极管,0.3还是0.5 ?

用基于MOS的升压。

网友F:
你用电池充电池有什么用呢?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吧.

网友G:
你用电池充电池有什么用呢?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吧.
汽车电源,给航模电池充电。

楼主:
靠,没一句人话,9楼这位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你想了解的话可以搜索“移动充电器,旅行充电器”看看。
【测电源效率应该直接用合适的电阻负载】,这才是句人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