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变换成60Hz电源

楼主(2010-09-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如果要求高 估计得用变频器了  呵呵

网友B:
有这样的电源,不过比较贵。

网友C:
10W的话就弄个功放电路,把60的信号放大

网友D:
4楼有点扯淡了,人家是要变频,而不是功率放大。

网友B:
4楼不扯。
实际的商品,就是用功率放大器将60Hz正弦信号放大输出的。60Hz正弦基准源则用文氏电桥振荡器或单片机加D/A产生。
这种电源,不讲效率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想应该用变频电源,只不过容量有点浪费,但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4楼不扯。
实际的商品,就是用功率放大器将60Hz正弦信号放大输出的。60Hz正弦基准源则用文氏电桥振荡器或单片机加D/A产生。
这种电源,不讲效率的。 ...
引用 网友B:

晕,,,不知道是谁理解错了???
楼主的原话“
请教市面上有没有50Hz变换成60Hz的电源,

而不是自己做一个60Hz的信号源然后放大到10w功率。

网友D:
当然,自己做一个60Hz信号源放大是可以滴,就是跟楼主求助的方向貌似偏离了。:L

网友E:
貌似只有变频,5楼就是个啦及

网友F:
用功放挺好。  或者买个汽车的逆变电源想办法改下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