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损坏机理

楼主(2010-09-26):
现场应用的高频开关电源(输入额定电压220V/50Hz,功率2000VA),功率因数后三只电解电容(470uF/450V)其中一只爆裂,观察监测系统输入电压最高时为260V,也许是监测系统没有监测到高电压,而且将损坏的电容拆掉,电源仍然可以正常输出,一切恢复正常。不知如何解释,应该采取何种措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请教!

网友A:
可能是抗不住了  正常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电解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C(2010-10-26):
个性问题?

网友D: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如果真的想求解的话,可以上电路图哦,哈哈

网友E:
质量问题
1.ESR太大,电容发热.
2.耐压不好

网友F:
拆解开看看是电容内部短路还是因发热造成的。还要考虑电解电容的存储时间,存的时间越长,漏电越大,有的公司要求半年内使用完,有的要求一年内使用完

网友G:
现场应用的高频开关电源(输入额定电压220V/50Hz,功率2000VA),功率因数后三只电解电容(470uF/450V)其中一只爆裂,观察监测系统输入电压最高时为260V,也许是监测系统没有监测到高电压,而且将损坏的电容拆掉, ...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爆裂多半是高温所致,看一下附近有没有热源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电解电容工作在高频率下,等效电阻太大,电解电容自己发热所致
建议并联一个MLCC或瓷片电容试试看是否发热

网友H:
使用温度相同
MLCC 和 同容量的小 钽电容 谁的ESR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