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牛人

楼主(2010-09-26):
在nA级的弱电流测量中,换挡开关应选用什么器件,怎样的方案比较好,越详细越好。。。

网友A:
用有源电子开关,其导通电阻恒定,可以做出补偿。

网友B:
继电器,应该能满足要求,关键是NA的信号容易受干扰

网友C:
有源开关

网友A:
对微弱信号而言,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本身不是常量,而且还是时间的函数,更具明显的离散性,是不能用的。

网友A:
通常要先放大,切换放大倍数。

网友D:
个人感觉如果不先放大什么开关也不行,关键看你的系统噪声能控制到什么程度了,超超低纹波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给个型号什么的吗?

网友E:
nA级电流,相当小的信号了,开关切换之前无论如何需要放大。
放大之后,可以用普通的模拟开关切换。

楼主:
10# maychang 是一个宽量程的弱电流啊,从1uA-100pA,七个量级。

网友F:
没有通吃的,必须分段处理。

网友G:
牛人如云啊。。。。;P

网友H:
你这是个什么传感器!貌似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