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位兄弟做的AD转换电路

楼主(2010-09-26):
在一个产品中我发现单片机测量AVCC的电压AD转换部分的电路是附图那样的。我就看不明白了,为什么要对地加个二极管(4148)?难道有什么高明之处?请大家各抒己见!

楼主:
AVCC是电池供电的

网友A:
电路是错的,除非AVcc本身低于二极管结压降,但那样的话应该送运放放大信号,直接送AD分辨率就低了。

网友B:
防止输入电压过高 烧了管教?

网友C:
作为参考基准用?

网友A:
4楼所言是不可能的,5楼所言有可能,但这不是AD本身,外置基准源有专门的输入引脚,不会是普通AD输入,即使拿它当作基准(在无片内基准或片内基准无**常工作时),那么真正的AVcc检测也会另有输入,而非楼主图中所及。

网友D:
4148当基准源,稳定性也太差了。不大可能。

楼主:
楼上各位大虾,为方便讨论,我把整个电路都贴出来了。这个SVCC就是我原来画的AVCC。该产品是纽扣电池供电,是低功耗产品。单片机通过AN1采集SVCC的电压,来判断纽扣电池的电量,其AD参考电压为单片机的供电电源。

目前我不明白的地方是:
  1)为什么要在AD前端接二极管IN4148
  2)这样做电量采集的可靠性不高,而且软件里面不好做。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的恒定的参考电压,由于AD的参考电压为VCC,而VCC为纽扣电池,其电压会一直降低,那测出来的怎么会准?软件里面也不好处理啊。
  3)这个电路做出来的产品为成熟的产品,我就不明白了。在这样的电路下,AD部分软件他是怎么做啊?

请大虾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E:
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F:
4楼所言是不可能的,5楼所言有可能,但这不是AD本身,外置基准源有专门的输入引脚,不会是普通AD输入,即使拿它当作基准(在无片内基准或片内基准无法 正常工作时),那么真正的AVcc检测也会另有输入,而非楼主图中所及 ...
引用 网友A:

有些单片机 将外置基准源和I/O口或AD输入共用,如中颖MCU的有些型号,LZ贴出的电路图中,MCU也属于这种共用类型,该引脚已标注Vref   :P

网友F:
4148当基准源,稳定性也太差了。不大可能。
引用 网友D:

LZ的产品属低挡大批量之产品,本电路中,100%的是拿4148当基准源。  :P

网友G:
如果是做基准源:推荐用三极管做,贴片4148约两三分钱,贴片9014也就这个价,但三极管做的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特性曲线比4148陡多了。另外如果是基准,C13应该并联在基准上,或者至少在基准上并联一个滤波电容,当然非要计较一粒贴片电容这几厘钱我也没办法。

网友F:
LS高手众多,发表了很多奇思妙想。

俺一阶菜鸟,十几年未搞电子了,发表点不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

首先,LZ的电路图完全正确。
其次,二极管4148是用来作电压基准源的,但没有直接采用Vref基准输入方法,而是通过AN1读入其电压值。
第三,如何判断纽扣电池的电压VCC?如例中没用常规直接测量方法,而利用了HOT大叔经常挂在嘴上的“非典”测量之法。

  具体软件实现方法是,MPU以VCC为AD电压基准,测试通过AN1电压值。当VCC降低时,读入的AN1电压值就升高,设置一个电压门槛值(阈值电压),即可判断纽扣电池的电量。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
向前辈致敬

网友I:
这样也行啊 直接采集二极管两端的电压
然后再单片机的算法处理上用
VCC减去采集回来的电压就得到电阻两端的电压了
这样做也有它的好处

网友:
测温度吧。
拿二极管当温度传感器。
正向压降与温度成比例关系。

网友J:
LS正解

很多温度补偿电路就是用二极管做的。

网友D:
16楼所说,很有可能。有不少热电偶温度计就是用二极管测冷端温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本电路中AN0是用来测温度的,AN1是来测电压的

网友F:
楼上各位大虾,为方便讨论,我把整个电路都贴出来了。这个SVCC就是我原来画的AVCC。该产品是纽扣电池供电,是低功耗产品。单片机通过AN1采集SVCC的电压,来判断纽扣电池的电量,其AD参考电压为单片机的供电电源。

...
引用 楼主:

LZ已把具体技术性能特点,实现方式方法已表达描述的十万分清楚了。还有异议争论?   :L

网友J:
回复 楼主:

JP1端子上的 TMP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L:
钳位二极管,大学课程有讲!

网友M:
大家都习惯了倾向于高精度,对这样所谓的‘低档’消费类设计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真是不错的想法

网友C:
偶早就说了“作为参考基准用”,你们偏偏不信。

至于做温度传感器,老x开始也想到过,但马上就被我自己否决了。因为二极管正向压降的温度特性是-2mV/℃,而这里是没经过任何调理、放大就直接进AD的,就算ADC参考电压3V,每变化1度才变化满量程的1/1500,那得多高精度的ADC???

楼主:
LS高手众多,发表了很多奇思妙想。

俺一阶菜鸟,十几年未搞电子了,发表点不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

首先,LZ的电路图完全正确。
其次,二极管4148是用来作电压基准源的,但没有直接采用Vref基准输入方法,而是通 ...
引用 网友F:

请问123JJ,你说的软件实现方法没有听明白,能不能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F:
请问123JJ,你说的软件实现方法没有听明白,能不能说详细一点?谢谢!
引用 楼主:

比如你单片机用 3V纽扣电池供电,而二极管4148的正向压降约为 0.6V(注意,别钻牛角尖,现在的硅晶片制造纯度较高,制造工艺改进,二极管正向压降普遍减小),如单片机片内为 8位ADC,则当纽扣电池电量足为 3V时, Vref基准电压也为 3V,测得电压值为 (0.6V/3V)*255 = 51,如 3V纽扣电池电压降低 10% ,Vref基准电压也降低为 3V*(100%-10%) = 2.7V,则此时测得电压值为 (0.6V/2.7V)*255 = 56,只要将报警电压门阀设为 56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温度传感器,接的是热敏电阻

楼主:
谢谢123JJ跟各位大虾的讨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