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样控制采样速率?

楼主(2010-09-26):
依我浅显的了解,有两种方法。1、用DSP的定时器。2、用外接的DDS芯片合成方波。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方法,但有一个疑问:我用的TMS320C54系列的DSP好像整个芯片就一个定时器,这样的话定时器一直用来产生采样时钟,会不会影响其他的使用?请高手回答!

网友A:
epwm不是可以做定时器用吗

楼主:
2# huangxz 54系列DSP貌似没有E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