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0-09-26):
还有VFS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VFS的作用就是屏蔽各类文件系统的差异,给用户、应用程序及Linux其他管理模块一个统一的接口。

  (1) 记录可用的逻辑文件系统类型。
  (2) 对逻辑文件系统的数据结构进行抽象,以一种统一的数据结构进行管理。
  (3) 接受进程一些面向文件的通用操作。
  (4) 接受内核其他子系统操作请求。
  (5) 支持多种逻辑文件系统之间相互访问。

网友B:
简单地说就是在存储介质上组织文件的方法。

楼主:
楼上的说的真的是简单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