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电台双向通讯协议

楼主(2010-09-26):
有没有用数传电台做双向数据传输啊,我们的系统有100台左右电台,一个主站,其它是从站。电台传输9.6K。现在要求主站和从站进行双向通讯。大家知道,电台是半双工,收,发要控制,不然会有数据碰撞,产生错误。以前是用时分复用来解决,通讯问题。现在数量太多了,100台。怎么能在3秒内,进行可靠的双向通讯呢,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3秒内不现实,速率不够,可靠通讯的协议建议参考Modbus,领会其思想即可,不必照搬。

网友B:
可以采用CSMA/CA的无主协议。

网友C:
距离,距离!
如果几十米以内,很多2.4G模块可以做到1Mbps通讯速率,几百个通讯也没问题.
而且可以接力传输.

网友A:
凡用数传电台的地方可不是几十米,而是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甚至更远,“电台”可不是随便什么无线信道就能称电台的。

网友D:
要看你的网络拓扑结构,3秒所有的台都发信息吗?如果是,对于V段电台那不现实,3秒可能只能维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