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微处理器电压监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9-26):
1.电压监测的原理及如何复位的过程。
2.复位电路芯片如max803可以监测不同的电压值,是否是被监测电压在低于或高于使用手册中的所提到的复位电压门限时复位。
如果是这样为何 Vcc的范围是1-5V,在这款芯片的选型表中的复位电压门限与使用手册中的复位门限值不一样。  谢谢大虾们了。

网友A:
电压监测芯片内部有一个基准电压和一个比较器,电源电压波动时比较器动作,给出复位信号。
具体芯片,选型表中数值与使用手册中数值不一样,只能向生产厂家的代表查询。Maxim公司在北京有代表处也有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