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子产品最稳定,一辈子都能正常运行的?

楼主(2010-09-26):
对于电子产品,稳定性,可靠性(包括软硬件),是最为重要。也是电工们开发产品的最高要求。左思右想,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电子产品是可靠的,在排除硬件的使用寿命下,能一辈子运行(一辈子也太短,不过大几十年而已,)吗?或者说运行时间越久越好。
是PC吗,非也,PC的使用寿命也3,4年而已,3,4年之后估计也将更换
手机吗? 非也
哪种电子设备?
在控制领域里边的电子设备,有哪些呢?。。
大家所见过的电子产品,觉得最可靠的有哪些呢?。。。
欢迎讨论

网友A:
所有的产品都能一辈子运行。。
所谓的一辈子,怎么理解?产品的一辈子,就是产品到他寿终就寝,产品的寿命嘛!
再者,在排除硬件的使用寿命下,一个产品,肯定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产品到了寿命了,肯定是里面的元器件出了问题了,现在把硬件的故障都排除掉,
那当然他就永远也不会坏了

网友B:
没见过,但听说过。
海底电缆的增音器。

楼主:
所有的产品都能一辈子运行。。
所谓的一辈子,怎么理解?产品的一辈子,就是产品到他寿终就寝,产品的寿命嘛!
再者,在排除硬件的使用寿命下,一个产品,肯定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产品到了寿命了,肯定是里面的元器件 ...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一辈子,我先定为人的一辈子吧,有7,80年的吧,也有一百年的吧,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
看来真的不能排除硬件因素了,似乎很多电子产品的寿命真经不起折腾,一般也5,6年左右,想想,往往我们有时候开发的产品,想当然的就会想它永远不出问题,永远让它在一直运转。 而实际确实又是做不到。
对这一点感到困惑。

网友C:
人,就是个一辈子能运行的电子产品

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生物电的控制下运行的。

网友D:
三极管发明了多少年?
很多卫星上的电路都运行了几十年了
PC的寿命问题嘛,家里现在有能启动10年前电脑的不少吧
个人认为电子设备寿命的主要问题在于电解电容,金封IC的话几十年真的不是啥问题

网友E:
结温,降额,气密性. 卫星是高度真空,把它放海轮上去玩,寿命可能不会长

网友F:
灯泡,从发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淘汰。

网友G:
100年不是做不到 ,而是没必要。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没有市场需要他能工作100年,如果强制这么设计,那一定卖不出去

网友H:
我们在买电子产品的时候都抱着质量可靠用几十年都不会坏的想法去买,谁会去想在买新PC的时候两三年后再换新的,而事实是如果使用不当,买回去一年就坏:)

楼主:
回复 网友G:
100年? 没必要? 是做不到,而不是没必要吧。 可能你所想的都是那些消费类电产品吧,如果换在其他领域呢,工控领域,如在一些野外作业的,如矿井上的,或者说一些必须永久不变的场合。 有些产品,再怎么更新换代,再怎么推陈出新,难道还不是那些功能吗,还不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而设计出的特定的电子产品吗,再说了,更新换代的产品未必就耐用呢。 我们要比的就是耐用,实用,功能都是相似的。
因为那些产品一装上去,就不能考虑再维护了,拆出来拿去维修了。
我想现实中这样的产品需求应该不少吧
所谓的电子产品,如果思维都局限于那些MP3,MP4,手机,相机,手提电脑之类的玩物,那也太狭小了吧

楼主:
我们在买电子产品的时候都抱着质量可靠用几十年都不会坏的想法去买,谁会去想在买新PC的时候两三年后再换新的,而事实是如果使用不当,买回去一年就坏:) ...
引用 网友H:

那些电子产品就是人们常常摆弄在手中的玩物吧了,人都是喜新厌旧的
电子产品不能只局限于此,想象那些要求, 产品一安装上去,就别想着再拆下来,拿去维修。如果硬是这样,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损失的更大!

楼主:
灯泡,从发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淘汰。
引用 网友F:

可惜我们要求的是使用寿命,而不是使用频率
小时候家里用的就是灯泡,寿命真呀呀的短命鬼,跑去小卖部买灯泡也不少了。
现在想起来,**犹新
灯泡现在确实还在用,但只能说用的不少了,渐渐的钨丝做的灯泡将逐渐被淘汰。
因为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最求的是绿色,环保,节能。 显然灯泡将必须从人类的
历史进程上消失。这一点毫无疑问

网友I:
一般灯泡的寿命短是满足廉价条件的设计问题和生产质量问题,好的灯泡使用在合适的条件下寿命让人感觉恐怖(有正常工作75年的纪录,据说现在还在每天开关两小时左右),只是灯泡不是电子产品。而且在某些场合灯泡是无可替代的:-(,虽然这是相当让人沮丧的。

有个比较偏门的东东寿命不短---核电池,也不能算电子产品,跟电有关而已。原料半衰期76年,设计寿命到76年,其实此时有50%的输出能力,再过76年它还有原设计的25%输出能力,再过76年还有12%的输出能力,如果采用半衰期相当长的原料,合适的条件下能有多长的使用寿命?真不好讲。

网友J:
光动能手表?
心脏起搏器?

网友G:
呵呵,LZ再继续想想,要100年的意义何在?

不管是工业还是民用。

从成本、质量、效率、产品性能升级等等各个角度出发进行考虑。

人类自有电子产品以来,一共才有了多少年,仔细思考这数十年以来电子产品更新的速度即可明白,至少到目前为止,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工作到100年的电子产品的。

我想只要存在足够的市场需求,人类自然就能制造出这样一个产品,对于电子产品的寿命来说,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做产品并不只是质量一个目标,人类综合考虑了质量、成本、可制造型、市场效益、产品功能性能等各种问题后自然选择了不需要这么久的一种电子产品,请注意,产品不是样品,这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K:
通常是,
古董越老越值钱....
产品越新越好卖....

网友I:
LZ的要求也许在不久的未来就会有需要 ---> 初期的星际旅行,数十分之一光速旅行到另一个恒星系,百年数百年的旅程,必然需要如此产品。

网友L:
没见过,但听说过。
海底电缆的增音器。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

网友M:
不是有个广告,叫什么热水器了的。洗了半个世纪,还要让孩子也洗半个世纪,那加一起就100年了。

网友:
很多电机的使用寿命倒是很长的,经常看到几十年了还在转

网友B:
20楼123:
呵呵。这是晶体管出现之前的事情了。
yewuyi说得对,不设计那么长的寿命,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设计得短一些总成本可能更低。
但海底电缆却与一般电子产品不同。它修理非常困难。所以海底电缆使用的电子管设计寿命是一百万小时。
现在已经使用海底光缆了。海底光缆每隔数十公里也需要一个中继器。该中继器设计寿命我不知道,但估计不会短,因为海底光缆修理起来和海底电缆一样困难。

网友N:
产品都能用100年,我们早失业了

网友O:
七十年代发射的太空探测器到现在还能收到它发回的数据。

网友P:
不好理解

网友Q:
人,就是个一辈子能运行的电子产品

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生物电的控制下运行的。
引用 网友C:

把我想说的说掉了。。。

网友R:
长寿命设计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用不起
影响寿命的主要因素有:电子电器寿命,机械寿命,意外损坏等。
还有,太复杂的东西,难以长寿,因为元件太多了。

网友S:
根据LZ的问题想到2个问题:
1、如果真的没有寿命比较长,比如几十到100年的电子设备,那么很多科幻电影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比如wall-e里面的老收音机,艾利之书里的mp3。。。
2、人类的平均寿命变长,电子设备的寿命是不是相应也需要提高?

网友S:
回复 网友I:
的确

网友T:
1.PC的寿命问题嘛,家里现在有1983年制造的PC-XT  CPU=8086计算机能启动,有27年了。作为古董保存未扔。
2.1992年使用的电视机,至今在用,每天看15~20小时,从未间断。门卫和住宿职工使用。
3.1992年使用的冰箱,至今在用,从未间断。门卫和住宿职工使用。
电子产品的设计寿命,是人为的。一般不大于人的寿命。

网友U:
1977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同时发射“旅行者”1号和2号探测器,对太阳系外层行星进行首次探测。两艘旅行者号探测器,都是以三块放射性同位素温差发电机作为动力来源。这些发电机一般认为它们在大约2020年之前,仍然可提供足够的电力令太空船能够继续与地球联系。

与“旅行者-1”号探测器一样,“旅行者-2”号也携带有一批所谓的“地球名片”--其中包括刻着各种几何图案的镀金铜片,以及记录有地球上各种声音的唱盘,为的是让可能存在的外星智慧生物知道地球上也存在着生命。

据天文学家们的计算,如果“旅行者-2”号一直能顺利地飞行下去,从理论上将,其将在公元8571年飞抵距离地球4光年的Barnard恒星附近,而到公元20319年,其将飞抵距离半人马座3.5光年的地方,而到296036年,将到达距离天狼星最近处,约4.3光年。

网友V:
世间万物都有生命。

网友W:
打雷闪电!
开个玩笑!

网友X:
避雷器用一辈子就不会坏

网友Y:
呵呵 矿石收音机能用一辈子!

网友Z:
加热管。只要不超温。算不算?

网友AA(2011-05-05):
没有机械原因损坏器件的因素,此电子器件是属与半永久性寿命的器件。

网友:
现在看来只有太空探测器可以做到

网友AB:
这不正是我们电工所追求的吗?但目前为止,我没有亲眼见过,只是听说军工级别的PCB上IC都用直插件,据说寿命比较长。

网友AC:
核电池,靠谱

网友AD:
这可能是个脑筋急转弯问题。。。。。一辈子不坏。。。。。。什么条件下的?电线放酸里还要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