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的触摸屏最小能有多大啊?

楼主(2010-09-26):
如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一般都问最大能有多大,这个最小问得很奇怪,呵呵。

网友A:
这里有一些参数,你可以看一下http://www.cypress.com/?id=1938&rID=39190

网友B:
CY 有在手表上做触摸屏的案例, 这大概是最小的.

网友C:
再小比手指头都小了

网友A:
CY 有在手表上做触摸屏的案例, 这大概是最小的.
引用 网友B:

够小,呵呵

网友D:
既然有最小的那最大会有多大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网站上写的是12.1

网友E:
再大了为什么就不行了呢,还是说没这个需求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这种电容式的大了不好做

网友F:
我这边应用的也就7寸,一颗I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