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一下温控电路怎么制作 好心人帮帮忙吧

楼主(2010-09-26):
本人想做一个温控电路

控制电脑的风扇

比如 温度达到70度的时候 风扇开始工作

      当温度降低至 20度时候 风扇停止工作

就是想实现这样的 一个功能

希望各位好心人给点指点 小弟在这感激不尽了

还有就是 小弟对电子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希望 各位大侠 能说的详细点 非常感谢各位了

小弟 刚到论坛 没什么分 对各位的帮助无以回报

只能在这说声谢谢了 先

网友A:
用MCU(俗称单片机)配合一片18B20之类的集成式温度传感器即可,这类传感器直接输出数据,可不用AD,然后用继电器控制风扇,如果是直流小电机,用晶体管或MOS管也可以。用热敏电阻的话会比较便宜,楼主的控制精度显然不高,可以用简易AD法,侃单片里有相关的应用帖子可以去看看,《匠人手记》里也有,电子版可以在本坛书友会栏目里下载。

楼主:
用MCU(俗称单片机)配合一片18B20之类的集成式温度传感器即可,这类传感器直接输出数据,可不用AD,然后用继电器控制风扇,如果是直流小电机,用晶体管或MOS管也可以。用热敏电阻的话会比较便宜,楼主的控制精度显 ...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这个 大哥了

我看了《匠人手记》 里面关于 AD的介绍 看的很朦胧。。。

貌似 传感器 加 单片机 加 续电器 好像比较适合我 感觉比较简单点

大概了解了 一下 单片机需要 编程 小弟没事也写点挂机脚本之类的 东西 感觉这个并不陌生

大哥能给介绍下么

楼主:
那个AD的大概是看懂了 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热敏电阻+参考电阻+整形电路+继电器控制
如果是只有两个阀值的话,以上结构即可,如果要调速就必须加MCU了

楼主:
热敏电阻+参考电阻+整形电路+继电器控制
如果是只有两个阀值的话,以上结构即可,如果要调速就必须加MCU了
引用 网友B:

就是两个阀值的 我想做的比较简单

网友C:
用单片机要编程,如果不用单片机,只需模电知识即可,热敏电阻阻值会随温度变,阻值变化转化成电压变化,然后用运放做比较器。运放输出驱动三极管,推动继电器,这个与自动充电器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您可找自动充电器的原理理解一下,再来设计这个电路。
如果您模拟电子电器的知识不明白,那就先找本实用无线电基础的书看一看。

楼主:
用单片机要编程,如果不用单片机,只需模电知识即可,热敏电阻阻值会随温度变,阻值变化转化成电压变化,然后用运放做比较器。运放输出驱动三极管,推动继电器,这个与自动充电器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您可找自动充电器 ...
引用 网友C:

热敏电阻 和 续电器弄明白了 这个 用运放做 比较器 不知道怎么接入 呢

网友:
好,有了学习的题材了。这可是进入电子世界的扣门砖!

楼主:
谢谢各位 大哥的帮助 小弟 已经再学习 51单片机了 等会学好了 做好了这个东西 到时候发上来 也算是 给各位大哥一个交代

那个各位大哥的回复都很有道理 对小弟有很大帮助 课时 本来 帖子分就少=。= 再平均分的话就没几分了=。=所以 就给最早回复的 chunyang大哥了

网友D:
买一个55度的温度开关控制风扇就可以了,不需要搞那么复杂吧?

网友E:
7楼的办法好,跟我想的一样,便宜又实用。

网友F:
看看这个吧,在淘宝上搜一下。

网友C:
楼上的是个什么东西?模具开得这么漂亮。

网友F:
电热毯控制器,是非常漂亮,已申请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