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热备份如何处理?

楼主(2010-09-26):
有两路+5V互为备份,其中任何一路异常另一路自动工作,当然都异常另论。采用两个二极管隔离,但是二极管能过5A电流的体积都比较大,压降也比较高。想采用mos管代替二极管,mos管有个反向二极管,又起不到隔离的效果。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吗?

网友A:
MOS管内部的二极管怎么会“起不到隔离的效果”?
是怕电流向异常那路电源倒灌么?
那就要看看你的这两路电源是否可以倒灌了。

楼主:
其中一路+5V没电话,岂不是会通过这个二极管倒灌。
两路电源不能互相影响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d671287f5acfa1c7aa00cc45.html 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案。
主要是考虑成本。现在有两路+5和两路-5,需要处理。用ltc4416的话成本加大。

网友A:
问你这两路电源是否可以倒灌,却不说明,只是一再重复你自己想说的话,怎么帮你选择方案?

网友B:
就算你用二极管隔离,那也一样有反向电流的存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除非用继电器之类的方案,二极管没办法彻底抑制反向电流的存在。

楼主:
两路电源不允许倒灌电流,要是允许的话可能坏的一路会把正常的一路也带坏吧,例如一路短路!

总之两路电源不能互相影响

楼主:
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小呀,到了uA级别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9楼所言极是,可是楼主不说清楚前提及要求,大家是很难帮到他滴。

楼主:
报告10楼,9楼就是楼主

网友D:
用MOS管合路。应用时要让体二极管处于正偏。
体二极管能吃得消短时间的5A电流的那种。
然后用运放跨在DS之间做个反馈,运放输出控制G让管子DS压差小于XXmV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