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开发环境问题

楼主(2010-09-26):
请问大家,PIC单片机开发环境是不是适用PIC的所有型号,有没有烧录器,像51一样,自己做个USB转串口就行了,开发环境能在win7中使用吗?
   还有PIC的下载器是不是就起到电平转换的作用?

网友A:
IDE是通用的,所有PIC芯片都用MPLAB这个。
C编译器不通用,PIC16\PIC18\PIC24\PIC32均不相同,一般是一个系列一个编译器。
汇编编译器都已经集成到了MPLAB中
PIC不能使用的USB转UART口进行烧录,下载器不是只起电平转换作用。
应该可以在WIN7中使用。
工具一般为MPLAB+C编译器+ICD3或者PICKIT3,可以完成编程和调试。

网友B:
MPLAB适用所有PIC型号,但如果使用C语言,需要第三方编译工具,16以下系列用PICC,18系列用MCC18

ICD2,ICD3,PICKIT2,PICKIT3任一种在线调试工具都支持在线下载和在线仿真.

网友C:
WIN7可以用,电脑的CPU是32BIT都没问题,64BIT,你要看看最新的IDE说明里面是否有写支持。我也实验过了,中文的WIN7没问题。

网友D:
我的WIN7系统,现在用PICC18 v6.3 C编译器开发PIC18F6527

网友E:
5楼回答的正好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小弟不胜感激,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劳烦各位帮忙,请不吝赐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详细,我这就试试,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

楼主:
您能说下在哪能下载到吗?
回复 网友D:
感觉PIC开发很麻烦

网友F(2014-12-31):
1, WIN 7 64 bit 可以使用maplab 以及 在线仿真工具 以及 C 编译器
2,和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很好下载此系列工具的网站,直接下载不需要注册或者其他--->
---->3, :D  不过说我没有权限发表 URL 链接。。。。 HOW  can I 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