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流源电路,版主请进

楼主(2010-09-26):
初学电源,想做一个恒流源,练手用的,用三极管搭,性能越高越好,已经问过一次但没得到答案,忘给为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推荐你本站找一下这本书《恒流源及其应用电路 561页 8.7M》

网友B:
晕,这个找个模电书就应该有了,或者搜一下也不难找到吧。

网友C:
记得好像回复过。
最简单的,双极型三极管加稳压管,发射极接电阻作为负反馈,集电极输出即恒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做模电书上那种简单的恒流源,要性能好一点的,谢谢

网友B:
性能好??好到什么程度啊?总有个标准要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电路图,麻烦斑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