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示波器如何测量时间

楼主(2010-09-26):
(无正文)

网友A:
没这么用过,也想知道。。。。请高手指教!

网友B:
TDS2000没有用过,在DS5102ME上可以用CURSOR光标量时间啊。只是不知道楼主的精确到什么地步

网友C:
关键看要准确到什么程度,如果一般性测试,就用光标了!

网友D(2011-03-08):
频率是多少?

网友E:
**示波器+单脉冲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