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9-26):
(无正文)

网友A:
看到网上说“由于它在电路中与适当电阴配合后能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这个意思是说稳压二极管两端接的电压就好是稳压以后的电压吗?

网友B:
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区,当稳压二极管击穿后因为是特殊工艺所以击穿后能恢复!实际上稳压二极管要工作额定电压只上才能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C(2010-11-30):
新手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