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老外的电路对自己以前的想法有了点疑问

楼主(2010-09-27):
关于变压器和LDO芯片的电压选择
以前自己选变压器和LDO芯片都是留有余量的,比如:7805就用7.5V的变压器、7812用15V的,不过老外用的这个是15V变压器,对7815、7915,算一下15V有效值整流滤波以后做7815、7915的输入也没什么问题,难道是我以前一直都用高了?请高人指点。

老外的一个pre放大器的设计,原始链接如下:http://www.siliconchip.com.au/cms/A_30616/article.html

网友A:
到了15V整流出来的电压相对于15VDC的压差,跟7.5V整流出来的电压相对于5VDC的压差差不多,所以,不需要额外的加大电压。

15×1.414=21.21      21.21-15=6.21
7.5×1.414=10.605   10.605-5=5.605
-------------------------------------------------
当然这是没有带负载的电压差。要是带上负载,显然还要考虑变压器的功率和负载电流。
LDO考虑的是压差。我理解象7805~7815有个3V~4V的压差就能正常工作。LDO可以做到更低。
从图片上看显然这个负载相当的低,相当的低。基本上交流15V整流出来的电压跟实际计算出来的没有太大的差异。

楼主:
lDO的这个压差大了,抛去发热的缺点不考虑的话,是不是稳压效果会更好呢?还是只要满足手册要求的压差就够了呢?

网友B:
3楼:
所谓“稳压效果”并无什么“更好”。

网友A:
选择变压器,要去市场上买的话,常规的只有7.5、9、12、15等电压值;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去买个通用的,便宜而有现货。
定做的话成本高时间长。不是良好的设计。
所以满足发热、稳定、成本的设计即可。

网友C:
晕,,,,能满足78x系列的最低输入Vdc就可以正常输出了。

网友D:
负载大,变压器压降就大,所以和负载大小和变压器内阻也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