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一下温控电路怎么制作 好心人帮帮忙吧

楼主(2010-09-27):
在DIY讨论小组 有发帖 但是没有得到 答案呢 在这里 请教各位大侠门

本人想做一个温控电路

控制电脑的风扇

比如 温度达到70度的时候 风扇开始工作

      当温度降低至 20度时候 风扇停止工作

就是想实现这样的 一个功能

希望各位好心人给点指点 小弟在这感激不尽了

还有就是 小弟对电子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希望 各位大侠 能说的详细点 非常感谢各位了

小弟 刚到论坛 没什么分 对各位的帮助无以回报

只能在这说声谢谢了 先

然后有个叫 chunyang的大哥 告诉了我

用MCU(俗称单片机)配合一片18B20之类的集成式温度传感器即可,这类传感器直接输出数据,可不用AD,然后用继电器控制风扇,如果是直流小电机,用晶体管或MOS管也可以。用热敏电阻的话会比较便宜,楼主的控制精度显然不高,可以用简易AD法,侃单片里有相关的应用帖子可以去看看,《匠人手记》里也有,电子版可以在本坛书友会栏目里下载。

这些

我把AD那个工作原理大概看懂了 就是那个  就是利用一个 电阻 它是的电阻大小跟温度有关 用这个电阻的大小数值来判断温度的 高低变化

然后 我想问下 =。= 之后该怎么做? 这个。。我对电子实在是一窍不通 研究半天才 弄了一点点 东西 之后的那个做判断是否开启风扇 的那部分 我想应该就是由单片机来完成了吧? 这个应该怎么接入这个系统里面呢?直接串联进去 再加个 续电器来实现开关?哪不对啊。。。整个系统里面 电压不就越来越低了么=。=

楼主:
弄了半天还是 不懂 希望各位大侠 能出手相救下~~~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温控这块刚好小弟所在公司有做,可以提这个建议
对于LZ"温度达到70度的时候 风扇开始工作

      当温度降低至 20度时候 风扇停止工作
"这句话我觉得有矛盾,如果温度在20度~70度之间时风扇应该处在什么的状态呢?
如果只要求“温度达到70度 风扇开始工作”,不要求精确度很高的情况下,LZ可以试着用“温度开关”,这个相对来说工作原理简单,容易搭电路。
至于具体的电路,主要是电源这块,看你要用什么电源输入然后再设计

网友B:
这个应该怎么接入这个系统里面呢?直接串联进去 再加个 续电器来实现开关?

你说的系统是电脑里的系统还是直接另外做的?

楼主:
温控这块刚好小弟所在公司有做,可以提这个建议
对于LZ"温度达到70度的时候 风扇开始工作

      当温度降低至 20度时候 风扇停止工作
"这句话我觉得有矛盾,如果温度在20度~70度之间时风扇应该处在什么的状态呢?
...
引用 网友A:

就是 刚开始 的时候温度低 比如在30度 这样 然后慢慢温度升高到了 70度 这时候风扇开始转动 温度慢慢下降 一直下降到了 20度 这时候 风扇就可以停止转动了

网友A:
要用单片机,必先学编程!而且现在一般性能的单片机价格非常低,几块钱就能买到性能很好的了

只用硬件,又要保证精确度,成本肯定比用单片机高,小弟也算刚入门电子行业,就目前所学知识可以有两个纯硬件电路可做到LZ所描述功能,至于稳定性和精确度,由于我没有做过更没有实验验证过,所以还不好说。
如果LZ的这个设计是做产品的话就目前市场而言,肯定是用单片机才能有竞争力,也能保证精确度。

楼主:
要用单片机,必先学编程!而且现在一般性能的单片机价格非常低,几块钱就能买到性能很好的了

只用硬件,又要保证精确度,成本肯定比用单片机高,小弟也算刚入门电子行业,就目前所学知识可以有两个纯硬件电路可做到 ...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哥 谢谢你帮助

我不是为了开发产品 我只是为了个人用 自己做一个自己用而已

还有那个精确度的问题 我这个 也没有那么苛刻 误差4  5度都没有关系 不是那种 高精密的

其实我还是比较想了解 单片机的 毕竟是学计算机出身的 对编程还是不觉得陌生的

随着大家的帮助 我正在一步一步走向 成功 现在我已经知道 我的电路需要一个运放来做

判断器了

可是 这又带来 一个新的问题 我想知道 做完判断之后 输出的 信号电压是多少 。。。

如果要用单片机做的话 是不是比单用硬件简单许多啊

网友A:
主要是你要求到70°以后风扇开始工作,然后温度下降到20°才停止工作,单用一个运放和热敏电阻是不行的。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看,用单片机做肯定比单用硬件简单许多

楼主:
主要是你要求到70°以后风扇开始工作,然后温度下降到20°才停止工作,单用一个运放和热敏电阻是不行的。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看,用单片机做肯定比单用硬件简单许多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是 。。。。只用硬件来实现这个功能好像 很繁琐 要是用单片机来做 我需要用一个什么型号的 单片机呢

网友A:
来个最简单的,AT89S52(这是属于51单片机,很多入门书籍和教材说的适用于这种单片机),再加上一个温度计18b20

不过,18b20的程序对刚入门的来说算是有点复杂了

楼主:
来个最简单的,AT89S52(这是属于51单片机,很多入门书籍和教材说的适用于这种单片机),再加上一个温度计18b20

不过,18b20的程序对刚入门的来说算是有点复杂了 ...
引用 网友A:

大 大哥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太感动了 我有点激动 真的 终于看见曙光了

你就是黑夜里一盏 强光LED照耀着我 为我指明方向

网友C:
这个项目最好用MCU来做,可以学到的东西更多,建议楼主先看书学习,包括俺在楼主另帖中提到的一些书。当然,这个项目也可以用纯硬件来实现,用热敏电阻+比较器+RS触发器即可,仍需要掌握运放/比较器的应用设计、基本逻辑电路的设计等相关知识即掌握大学课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和数字部份的内容。

楼主:
在看那个AT89S52和18b20=。= 一头雾水=。=

网友C:
正常,一下子就明白了除非你是天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得好耐心,新手的福音,哈哈!

网友E:
想简单就不要怕麻烦

楼主:
来个最简单的,AT89S52(这是属于51单片机,很多入门书籍和教材说的适用于这种单片机),再加上一个温度计18b20

不过,18b20的程序对刚入门的来说算是有点复杂了 ...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优酷上一个教授 教的 51单片机的 课程 感觉蛮好的 起码 能听懂 已经学了3课时了 对51单片机 有了一点点了解 非常感谢大哥您的 帮助

楼主:
这个项目最好用MCU来做,可以学到的东西更多,建议楼主先看书学习,包括俺在楼主另帖中提到的一些书。当然,这个项目也可以用纯硬件来实现,用热敏电阻+比较器+RS触发器即可,仍需要掌握运放/比较器的应用设计、基 ...
引用 网友C:

chunyang 大哥 谢谢您的帮助 我现在已经在好好学习教材了 希望能早日成功 到时候 把成品发来给大家看 也算是对 各位大哥 们的 帮助给一个交代

网友C:
好好努力,等着看你的成果。:)

网友F:
光看教材肯定会头疼,呵呵

可以先去网上买个开发板,百十块钱,一般两天就能寄到收。
照着用例做。这样才能寓教于乐。

有的开发板可能都带温度传感器的。呵呵。

楼主:
光看教材肯定会头疼,呵呵

可以先去网上买个开发板,百十块钱,一般两天就能寄到收。
照着用例做。这样才能寓教于乐。

有的开发板可能都带温度传感器的。呵呵。 ...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么方便的事!我去找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