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芯片的VDD及AVDD的区别

楼主(2010-09-27):
集成芯片都有VDD和AVDD电源管脚,VDD通常直接用电源芯片产生的3.3V,1.8V供电。
而AVDD在电路设计中,通常会将3.3V或1.8V通过磁珠产生。
上网搜索到磁珠主要起到的作用是高频耗损,抑制EMC。
我想问的是集成芯片为什么要有VDD和AVDD两种类型的电源管脚,两种电源管脚的区别在哪方面。
谢谢指教!

网友A:
有这种区别的通常是一些ADC或者DAC芯片等模数混合电路,VDD是数字部分的供电电源,AVDD是模拟部分的电源,中间加磁珠是为了阻止数字电路的噪声进入模拟电源。

网友B:
AVDD引脚往往用于给片内模拟部分例如A/D转换电路供电。

楼主:
这么快就得到解答真实开心。
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之间不加磁珠,任由数字电路的高频噪声引入模拟电源。但这只是电源部分,高频干扰有时如何通过电源影响信号的?

网友B:
4楼:
最简单的电源干扰信号的例子,可以考虑简单的一支三极管的基本放大电路,你看看这种电路电源电压变化时三极管两端电压是否变化。

楼主:
按照maychang指出的三极管模型,很好能够理解电源是如何影响信号的。很感谢

在电路设计中,只对1.9V,3.3V电源做磁珠处理。而GND是直接将数字地和模拟地相连,这样设计是否不正确,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是否也应该加一个磁珠,做高频干扰抑制处理。

网友C:
地最好是单点接地。磁珠反而是次要的

网友:
新手学习了~
要不每次连接AVR单片机是就只知道连,却不知为什么~

网友D:
VDD是数字部分的供电电源,按逻辑标准供电。
AVDD是模拟部分的电源,有时可以高出VDD许多。
目的:尽可能减小模拟电路的电源波动,避免模拟信号混入更多的噪声。

网友E(2017-09-21):
讲的很详细

网友F(2017-11-09):
电源会耦合噪声进入微弱的模拟信号中,加几个大小不一的电容可以“旁路”掉这些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