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内阻有多小?

楼主(2010-09-27):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跟随器的输出阻抗等于Ro/(1+A),这里Ro是运放开环输出阻抗,A是开环放大倍数。在频率不是太高时,由于A非常大,因此Ro很小。

楼主:
运放跟随器的输出阻抗等于Ro/(1+A),这里Ro是运放开环输出阻抗,A是开环放大倍数。在频率不是太高时,由于A非常大,因此Ro很小。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Ro是多少?在什么级别?10欧?1k?

网友B:
CA3140,开环输出阻抗60欧
这个是使用输出级的class AB得到的

网友A:
运放的datasheet上应该都有输出阻抗的数值。

楼主:
TLC274的没有,找遍了

网友C:
在负载远小于运放输出能力时,输出阻抗远小于1欧。低频电压跟随器应该在10^-5次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