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频率选不好,会使它发烧吗

楼主(2010-09-27):
在用MOS管IRRU120做电机速度控制时出现,当控制电机的工作电流持续为1A时,MOS管就烧的烫手,datasheet里已经说明它可以通过7.7A的,所以我想是开关频率没选好……请教

网友A:
PWM频率有可能有问题,感觉更容易出问题的是驱动的波形、幅值、控制的电压超限,还有特让你无奈的元件真假优劣问题。

网友B:
假元件的问题要值得重视,非正规代理商买的管,有可能是放水了,上次做的逆变炸了管,里面的芯片面积明显比正品少了一大圈,不烧才怪

网友C:
MOSFET有个脉冲电流、持续电流的指标,如果是管子是正品,且是持续电流7,7A,那么,应该找一下驱动问题

网友:
我感觉应该就是驱动信号的问题

网友D:
散热面积到位了吗?手册里的最大电流对散热条件是有要求的

网友E:
管子两端电压貌似很高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驱动信号边沿是否太缓了

网友G:
1A的直流损耗应该不大
1.你先要去测试下Vds的电压,mos是否工作在开关状态
2.驱动电路的电流是否足够大,交流损耗可能过大

网友H:
频率选择不当是会引起mos发热,可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同样能让mos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