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纹波可调高精度稳压管型号

楼主(2010-09-27):
我将芯片输出的两个电压做减法,然后再和一个4V的高精度低纹波信号做减法,再进行发大10倍。前面用OP07,后面用AD521.
4V的电压对纹波要求非常高,因为我要对初始信号的精度到5mV以内。请问本4V低纹波稳压管,各位大侠有何推荐!?
317加电容,在保证输入电压很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做到!?
感谢了!

网友A:
楼主好像在模拟技术版面发过此问题?
那里已经回复了。
317用在这里并不合适。

楼主:
楼上是达人!呵呵

网友B:
LM317此类东西一般大概有2%以上的误差,4V输出有100MV误差也很正常。

5MV不太现实。

我们即使不谈初始精度等只谈温漂影响,可进行如下计算:温漂=5MV/(4000MV*(Tmax-Tmin)),Tmax和Tmin为元件可工作的最大温度和最小温度,一般LM317也差不多可以达到+125度和-40度,那么算出来的温漂大约在7.5PPM左右,这显然不是LM317这样的元件可以达到的指标。

LZ的要求至少需要温漂不超过5PPM的精密电压基准源才可以达到,这样性能的电压基准可不便宜哦。

网友C:
onsemi.com有不少LDO低噪声(其他公司也很多), 可调。

网友B:
onsemi.com有不少LDO低噪声(其他公司也很多), 可调。
引用 网友C:

能达到5PPM的LDO可不多见哦。

网友B:
能达到5PPM温漂的LDO可不多见哦。
引用 网友B:

网友C:
楼主要求初始精度5mV
不是over tempreture.

网友B:
呵呵,只对初始精度提出要求是荒谬的。

初始精度完全可以通过初始校正达到精度要求,根本没什么技术含量。

LZ显然是混淆了这些问题。。。

楼主:
楼上几位大侠,多谢提出宝贵意见。
这个电话用于生产中,温度要求不高,因为车间有空调控制,最多5度漂动。317提供基准4V比较电压消耗电流比较稳定,也比较小。关键是怕漂动!!!!少量纹波就麻烦了。最好是2MV的纹波,因为有两级,后级还要放大10倍,前级不能引入误差!!!

网友B:
楼上几位大侠,多谢提出宝贵意见。
这个电话用于生产中,温度要求不高,因为车间有空调控制,最多5度漂动。317提供基准4V比较电压消耗电流比较稳定,也比较小。关键是怕漂动!!!!少量纹波就麻烦了。最好是2MV的纹 ...
引用 楼主:

方案明显不合理。

楼主:
楼上大侠。谢谢!
我要解决如下问题:VP1大约0.5V,VP2大约4.0V。测出两者的压差。要求结果与真实值在5mV以内。由于测试仪器精度达不到要求,所以用外围电路来弥补。外围测试仪漂动大概有10~20mV。最高量测电压不能超过10V。请阁下指教!
我QQ734515356 十分感谢!

网友B:
选择一个性能好一点的5V电压基准,鉴于你使用的环境温度是受控的,可以把温漂系数放到10PPM。

选择一款12BIT或者16BIT的AD芯片,电压基准给AD的参考电压供电,VP1和VP2分别接到AD芯片的CH1、CH2通道上做AD转换,只要电压基准和AD精度能得到保证,5MV误差还是容易完成的。

大胆一点的方案:20PPM的AD基准,选择一款比较好的MCU内置10位AD芯片,辅助软件也应该差不多可以完成任务。
推荐MCU:   PIC16F883

楼主:
多谢楼上!
用PIC单片机?这是内部嵌入AD转换的SOC吧?
国庆之前想的模拟方案现在觉得是很难以实现,还是改用AD采样好。我看了一家公司的--芯海,做电子称的,内部有20位的AD精度十分高。就是对芯片不怎么了解需要学习,有点麻烦。
用7805做AD基准源是否可以?我从没搭建过AD/DA转换电路。谢谢了!

网友B:
多谢楼上!
用PIC单片机?这是内部嵌入AD转换的SOC吧?
国庆之前想的模拟方案现在觉得是很难以实现,还是改用AD采样好。我看了一家公司的--芯海,做电子称的,内部有20位的AD精度十分高。就是对芯片不怎么了解需要学 ...
引用 楼主:

7805不行,误差太大,而且温度特性也比较差。

芯海的东西,我已经看过,用在这里问题不大,大约5、6块钱吧,但这样需要再加一个MCU。

网友D:
纹波可以通过加滤波解决,电感、电容。。。都加上,做为AD的基准,负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纹波问题不会太大

“温飘”问题,如果应用环境温度比较恒定的话,也不会有啥问题,感觉LZ更应该担心“时飘”,

如果想要高的初始精度,可以做成可调的,用电位器调,不过要额外考虑电位器的温飘

网友E:
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