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片机扩展1024个IO口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0-09-27):
请教用单片机扩展1024IO口的设计方案
现在有一个任务想用单片机扩展到1024IO口,用于开关量的输出与状态读取。但不知在硬件上如何设计更好,只是看到别人对于多IO口的一个实现概念是扫描。
是不是我可以在单片机的IO线上并行地扩展多个IO芯片,通过单片的地址线做一个地址译码,去分别控制不同的IO芯片做片选;然后软件上用循环查询的方法不停地去读取这些口,再做判断处理。

各位高人看我这个行不行,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谢谢!

楼主:
waiting for the solutions

网友A:
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不想说具体项目就把约束条件给好,要不别人回答了又蹦出新的条件来,很烦的。。

就你现在说的,也可以1个单片机管3,40个I/O,然后3,40个单片机的串口组个小网,上位机发命令给各单片机分别输入输出就行了,既简单又灵活。

网友C:
可以用CPLD或者串行移位锁存器,

当然,硬件会非常的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