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常用好用的加法电路芯片

楼主(2010-09-27):
由于AD只能测0-3.3的信号,而实际信号则有正负6V左右,想搞个加法电路把负的变成正的,然后分压之后给到AD,求推荐个好用的加法电路吧,谢谢大家.。。或者还有别的好方法,请指教

网友A:
加法貌似不行吧
差分AD就可以了

网友B:
衰减之后,用运放电平移位,或者换一个双极性输入ADC

楼主:
啊,用加法为啥不行呢,其实就是用运放增加一个电压将负的变成正的吧

网友B:
跟你说的加法器是一个东西用运放接个反向放大器,Av=0.25,同相端接1.2,最后出来的信号就是0~3V了,不过要注意极性变成相反的了。

楼主:
嗯,用两个反向的就变回来了。。。
我就是想问个大家常用的运放,也靠谱一点么,哈哈
还有在网上常看到对于信号源的阻抗大小以及AD端的阻抗大小,对这类情况有着不同的处理办法,不懂

楼主:
貌似说用同相做的比较不好吗,如果能用同相的直接就一次搞定了么,反向的还需要两次

网友C:
就模拟书上的加法电路就可以了,不复杂。信号驱动能力强的话,甚至可以直接一个参考基准源,两三个合适参数的电阻实现的加法/比例(除法!)网络、若干保护就可以捅ADC了,运放都可以不要。

网友B:
同相放大Av大于等于1,在这里不合适吧。

网友D:
信号应该加跟随器后衰减,再进加法器

直接进加法器要求信号源有一定吸入电流的能力

网友E:
用加法电路可以的,其实是差分放大器,用运放做的,而AD必须有差分功能,才能判断输入信号的正负,如果没差分功能,AD值要运算也能得到正负,只是多一个运算步骤.这个方法我们的产品已经用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