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哪一种运放能满足要求

楼主(2010-09-27):
想请教以下的这种情况,我应该选用哪种运放:
    1.采集的浮地的电压。共模最大电压在30V左右
    2.所需采集的电压信号周期在ms级,但是实际要求运放的能实时反应电压信号在us级的变化。

网友A:
运放和后级非隔离电路应该也浮地,不应该让器件承受如此高的共模电压,虽然有电路、元件可以承受30V甚至更高共模电压(一定要用可以自己查ADI、Linear或Ti网站,去搜合适的仪表放大器),但不建议如此使用。如果是us信号反应速度,可以选Ti的OPA37G,比较好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建议。
之前没有用过,所以对运放的理解也还停留在几年前在模电书上学习到的知识,呵呵,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