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阶集成滤波器内含4运放+/-5V供电时电流消耗多少?

楼主(2010-09-27):
我用的滤波器是内含4个同样二阶滤波单元的8阶滤波器。
  在手册中给出了器件的supply current
  然后又给出了内部运放的short-curit current.
  如果我要计算整个滤波器消耗的电流该怎么计算(主要是-5V)?

网友A:
静态电流要看supply current,  shortcurit 电流是运放短路电流,没什么大用处。

楼主:
是不是可以根据短路电流来估算芯片的动态电流?
功耗=(静态电流+输出短路电流)*电压 这个公式成立吗?

网友B:
短路电流应该是输出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