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高频模拟开关

楼主(2010-09-27):
有没有这样的模拟开关:51单片机可控制,开关频率在1MHz以上,耐压要36V,电流1A,导通压降0.1V以内。CD4066好像是不可以了,还有没有别的,如果有价位在多少。没有的话不知道那个大侠可以给个这样的电路。不用三极管和MOS管是因为有导通压降。

网友A:
老兄,模拟开关一般都是MOS管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没有高频继电器,固态的导通压降也大

网友B:
你说的开关频率是指什么?是指开关速度还是只它能够通过的信号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