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灯

楼主(2010-09-27):
我想找一个这样的灯,工作电压24V~30V,DC的。
功率在30W左右的。
市场上好买的,价格便宜的
主要是用来做实验,本来是想控制LED的,但是现在LED已经给采购写单子了,但走流程要挺长时间的,所以就想先买一个来做实验的
我们经理告诉我,说什么有些工作台上有用到这种灯,不知道是什么灯呢
望知道的人能告知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大型汽车上用24V电池,其大灯转向灯等都是24V。
到汽车配件商店买。

楼主:
谢谢maychang,不知道那种灯叫什么名字呢?
直接给他恒流的话,会不会工作呢?

网友A:
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用白炽灯泡代替LED,需要注意白炽灯在冷态时电阻相当小,不到热态电阻十分之一。所以白炽灯启动电流相当大。你要看看你的电路是否能够承受。

网友B:
机床工作灯,36V的,大点的五金店很好买,降额使用正合适LZ需要,24V就可以发偏红黄光,40V短时也不会烧。2楼的24V灯在30V时不大合适。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了
应该是卤钨灯。我刚才查了一下机床工作灯,很多就是用卤钨灯做的,汽车尾灯也有用卤钨灯做的
谢谢两位了
特别谢谢maychang的热态电阻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