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LPC2103 插上H-JTAG 并进入调试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0-09-27):
为何 NXP LPC2103 插上H-JTAG 并进入调试才能正常工作,而拔下 H-JTAG 就不能独立工作?
DBGSEL及P0.14该上拉的也上拉了,何时下拉也下拉了,就是LPC2103不能独立工作!!!

网友A:
和我一样呀.我也一直没解决.

网友B:
是用的flash调试还是ram调试了?

楼主:
可以独立运行了,但几次后2103就不工作了,NXP的串口下载和HJTAG都找不到IC了,加了个外部复位IC也不行!(没敢上JLINK调,怕坏);

我整STM32都是很容易玩第一个程序的,而玩转2103第一个程序费了我十多天,NXP2103需要的1.8V还的外加,并且需加外部复位IC........

不方便的东东太多,且不谈性能价格比,难到NXP的ARM都这样

网友C:
回复 楼主:
flash调试出这种问题不应该啊,板子是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