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对管

楼主(2010-09-27):
本人有款产品要用红外线对管检测,我想了解红外线发射管的波长不同时对灵敏度和距离方面的影响,发射管的最大的角度能做到多大。请各位大侠多指教。

楼主:
高手们!!
快现身啊!!!

网友A:
难道是要做红外电子白板,我有一点经验

网友B:
红外LED和光敏管的工作波长必需匹配,否则不能工作或灵敏度大幅下降,只要匹配了,具体是什么波长不影响通讯灵敏度或距离。LED的辐射角度可以做到120-180度,但辐射角越大,灵敏度会越低。

网友C:
这个好弄,就一个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接收段是电流信号需要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D:
检测什么嘛?检测距离?检测遮挡物的话用现成的电眼不用你考虑那么多。

网友E(2013-05-17):
台湾佰鸿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销售部(佰光电子)主要生产(红外对管,发光二极管,光耦,SMD贴片)打造台资企业,做高端市场,性价比高,产品稳定性好,一致性强。服务周到,为客户提供最好的高端产品。欢迎采购。联系方式:0574-87655061 15957445833  QQ:1109257467刘晓剑